[另类] 想要一个有用的娃娃机上分器电路图

楼主(2019-05-21):
我这里有一个老板上分器的电路图,现在想要一个新版的,有人愿意发一下吗

网友A:
这东西不贵,淘宝或闲鱼都还有卖,何必自己做呢?
我做过这玩意,难的不是电路,而是调试。有两样关键的东西,一个是三极管,那个2078可能是不是真的型号,我买过成品和单独的管子,都是只印了个2078,明显打磨过的,所以买真的2078不行,要用他们专用的管子。第二个是线圈参数,很微妙,我照着成品来绕线圈,做出来有的能起振,但点不亮节能灯,有的根本无法起振,说明电路还是有问题。其他的像阻容选型,线路走线之类的,也有一定关系。
最后,拿这个用在游戏机娃娃机上都是违法的,涉及诈骗或盗窃。网上说以前游戏机厅的老板发现你用这个,是要砍手的。

网友B:
你这个老图我表示也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老图我表示也看不懂

上面是三极管型号,电子元件参数,还有线圈参数,制作起来很简单,可是我感觉这个对娃娃机估计没用了

网友C:
就是个zvs而已,现在应该都有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个zvs而已,现在应该都有保护了

哦哦,这样啊,那如果换成功率大的emp脉冲会怎么样?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个zvs而已,现在应该都有保护了

请问emo呢?会有用吗?

网友:
娃娃机是什么东东

网友:
这个好像坛里有人发过,不过听说现在的机器都带防止这个了

网友:
这个图我做过没成功,淘宝上买的2SC2078都是假货,输出功率达不到!

网友(2019-06-26):
新版的可以过报警器

网友(2021-06-28):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不贵,淘宝或闲鱼都还有卖,何必自己做呢?
我做过这玩意,难的不是电路,而是调试。有两样关键的东 ...

这个就是2SC2078,市场上很多都是假货。要买正规牌子的。这个电路在油管上别人分享的。管子就是高频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