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版中兴ZXV10 B860AV1.1卡开机画面怎么救?

楼主(2019-05-21):
网友寄过来的,说开机卡在开机画面了,我试了下开机就定在最后一图,按遥控菜单方向键有反馈声音。
这种卡刷还是TTL刷呢?
搜了下,基本都是关于破解的帖子。
有没有搞过类似情况的坛友?

网友:
一般是卡刷,TTL要刷到什么时候去

楼主:
真的没人吗??

网友A:
我也有这个型号需要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个型号需要刷。

中兴ZXV10 B860AV1.1卡开机画面只能用卡刷

网友B:
下载线刷包和刷机工具连接电脑可以线刷,我的ZXV10 B860AV1.1T就是这样刷好的

网友:
我刷死4个 下载的免费包 都不行  就是1.1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线刷包和刷机工具连接电脑可以线刷,我的ZXV10 B860AV1.1T就是这样刷好的

我用ttl输入恢复命令已经可以正常开机了,不过没破解连接网络一直让登录。

网友:
我的是用的TTL刷了,可以自己安装软件,下载了第三方桌面

网友:
谁有包我的这个机器也想刷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不过是电信版的中兴ZXV10 B860A,想把它刷成用当贝的机顶盒,可以自由安装APP的那种,兄弟们有办法不?

网友:
你要看清楚1.1和1.1t二个u不同,刷1.1t是s905L的,1.1是不同的u

网友(2019-06-27):
我的电信的也项单独使用,不联网就不能单独用。怎么破解?谢谢

网友C:
楼主既然能用ttl恢复出厂,那就继续用ttl破解呗。
所谓破解,就是安装当贝/沙发桌面,然后安装各种app应用。网上教程多的是啊

网友D:
mso9280的U     如果可以ttl  直接ttl破解就行 或者设置里面  用中兴的adb密码工具开启adb后破解就行

网友(2019-08-24):
引用 网友B:
下载线刷包和刷机工具连接电脑可以线刷,我的ZXV10 B860AV1.1T就是这样刷好的

怎么刷机啊不想要电信的系统

网友:
福利吗 我试试能不能搞定

网友:
盒子早就过期了,没有账号进系统,是不是刷机就可以进呢。我的盒子和你的一样,但怎么连接WIFI都连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既然能用ttl恢复出厂,那就继续用ttl破解呗。
所谓破解,就是安装当贝/沙发桌面,然后安装各种app应用 ...

不行的,安装当贝后开机进当贝桌面后一闪就回定制桌面菜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mso9280的U     如果可以ttl  直接ttl破解就行 或者设置里面  用中兴的adb密码工具开启adb后破解就行 ...

我这个安装当贝后开机进当贝一下就跳回定制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