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ENNE S-6 舞台级专业功放拆解

楼主(2019-05-21):
ENNE S-6功放机,19寸机柜安装式,几十斤重(放上5毛硬币做大小对比)

光是顶盖就用上了12颗螺丝固定

打开顶盖,好大一个环牛,左右声道独立功放板

面板是一块很厚实的铝合金

音量控制

音量控制板,也是采用左右独立控制

背面

接口都是卡农接口,没有常见的家用梅花接口

喇叭输出

电源线很粗壮,美标14AWG

对比一下惠普PC电源线的大小

换算表

插头也是美规的

环牛特写

输出参数

中间竟然用环氧树脂灌封了

左右独立功放板

散热板很厚实

上下各一排功率IC

上面是一排东芝2SC5200

这里有一颗东芝5198

每颗功率IC都有一颗水泥电阻限流

周边小元件

5532运放

下面还有一排功率IC

同样是五颗

型号是东芝的2SA1943

这里有个过热保护断路器

这里还有颗东芝1941

散热器特写

电源板特写

4颗63V10000uf大水塘电容

两颗散热风扇

电源板上两颗整流桥被固定在底壳上散热

分别用两颗保险管

网友:
我觉得输出功率是不是该用主电压及喇叭阻抗来估算

网友A:
那个大对管功率是按对算的。信号有正负,工作时只会一边发力。像这样5对大管正常只能用到350至400W左右(再高只会音质明显下降),国货后级多半用料不足,没发现牛瘦水塘小吗?光按管子参数计算靠的住吗?又况且管子假货也不少。千瓦左右的后级一边重量多在30公斤以上,打开里面基本都是满满荡荡,对管一般单边12至13对(单板26只大管)。

网友:
熟悉的1943+5200组合,我自己的功放是一对150W

网友:
那是三极管不是IC,这台功放也就一般般,输出功率单声道8欧200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大对管功率是按对算的。信号有正负,工作时只会一边发力。像这样5对大管正常只能用到350至400W左右(再 ...

千瓦的要40公斤以上,而且还要是多级电压的才能做到的,如果是单级电压的要60公斤以上才能做得到,管子也不能只看多少对,多级电压的可以用10对做到8欧1kw输出功率,但是电源部分还会有4-6对管子用来切换电压,单级电压的由于自损会比较大,需要15对以上才能做到千瓦输出

网友:
有一对大电阻热得脱皮了,
这个做工确实比一般的要好!

网友B:
没用上交流65V,只用33V功率不会太大

网友:
做工超级棒哦。

网友:
说不少好,中规中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用上交流65V,只用33V功率不会太大

电源带双65V不是浪费了?

网友:
东芝管没三肯管理毒那么好~而且滤波电容一个声道只有2万微法,假如满载的话一定供不上去,声音要不就散,要不就变软~

网友(2019-10-27):
感觉这功放做工一般般,功率不算大,应该在300-500瓦左右(8欧)

网友:
保险管都过热变色了!

网友(2020-01-23):
这功放用料还是不错的,功率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