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SM2258开闪迪05498.05497的固件

楼主(2019-05-21):
从某鱼买的坏闪迪颗粒的2258xt的板子,拆下来4颗05498-64g颗粒,装到新的2258xt板子上,改好CE跳线后在设置里点auto识别到4个型号,不过都是32g的容量的颗粒,求此颗粒能用的开卡软件或者能帮我修改好

wechat_upload15584360655ce3d8e10ff9c
wechat_upload15584360665ce3d8e2432ef
wechat_upload15584360675ce3d8e350821
wechat_upload15584360685ce3d8e480e8c

网友A:
点auto都能识别到4个型号了,就不用在意相同容量,随便挑一个开就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点auto都能识别到4个型号了,就不用在意相同容量,随便挑一个开就是了。

他的意思就是如果按半容量开了,就浪费一半的容量!本来4片可以开240G的,却只能开出120G用着我认为这是闪迪脚位比较贼造成的,不飞线恐怕只能开一半容量。

网友:
用32G也能开256GB,32G=1CE,8CE=256GB。单个K9PFGY8U7B开卡只要4GB的闪存型号就能开32GB,因为单个闪存芯片就有8CE。

网友:
找不到支持的版本什么也开不出来,auto的型号只是id相同的颗粒开卡容量跟你选那个型号没关系,开卡容量只跟工具识别到的ce数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auto都能识别到4个型号了,就不用在意相同容量,随便挑一个开就是了。

选择一个开的时候提示一个错误,无进度条显示

网友C:
05498是不是西数绿盘里面拆下来的?那个不是有锁吗

网友:
目前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05498是不是西数绿盘里面拆下来的?那个不是有锁吗

好像不是,我某鱼淘来的,没壳子,原本就是闪迪颗粒+2258xt的组合,看板子像是闪迪的ssd

楼主:
可能是有锁版的颗粒吧,找人弄了一套可以开这个id的软件,出29?(我忘记错误代码了)错误,给我软件的大神给我说在setting.set里添加一行代码,开卡时全格硬盘,添加后提示开卡成功,但是还是1g容量,并且不能初始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有锁版的颗粒吧,找人弄了一套可以开这个id的软件,出29?(我忘记错误代码了)错误,给我软件的大神 ...

似乎没看见29错误的定义呢?邮件盘那一行可以看详情

网友(2019-09-07):
引用 网友B:
他的意思就是如果按半容量开了,就浪费一半的容量!本来4片可以开240G的,却只能开出120G用着我认为 ...

怎么飞线呢,我也有只能开半容量的15059-128g,比较尴尬

网友(2020-03-20):
问下,2246XT里的东芝ID号98,d7,94,32,76,d7,型号TH58TEG6D2HBA4C用哪个版本开卡工具?基本试个遍都开不了,网上搜JMF667和SM2246EN的支持

网友:
如果是原装闪迪的盘 那么这个盘只需要对应的工具开就行  但是用通用的工具恐怕不行

网友:
试试MPTool R0613C这个版本。主要支持闪迪

网友(2020-08-14):
手头有个WDS240G 00RC30 ,这个版本提示Not ISP Mode...感觉这个盘估计是要拆颗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