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新的万用表做个9V锂电池

楼主(2019-05-21):
到新站好久了还没发过贴,懒癌晚期没治了。前几天买到一个便宜的万用表,于是做了个锂电池替换原来的9V叠式电池。

最后吐槽一下这个表应该没有正负反接保护,打磨电池外壳的时候不小心反接了一下,即使很快的拿开也闻到了一股轻微糊味。还好问题不大,每个档位都测试了一下应该没烧到核心就没拆开看,买了这块表的坛友要注意一下。

网友:
看起来里面还有空间,足够加个充电板做成 USB 充电。

这个表的电池盒不是给 9V 电池设计的,否则高一两毫米没事。

网友:
好了,知道你也有四位半表了

网友:
我先知道这电池哪来的某宝吗?

网友:
好帅啊,口水。。。

网友:
矿坛来的表,我也买了一块,这电池仓确实不是为9V电池准备的!

网友:
楼主没仔细看上面有正负标识,只不过不明显。

网友:
电池的串联点可以引到壳子底部。就可以分别充电了。

网友:
里面是7133稳压,直接上单锂就行了

网友:
这也能叫9V电池?顶到天也就是8.4V,用着用着就降到7V以下了。
我的4块万用表,有3块可以用这种2串锂电池方案,另一块表这样用却根本开不了机。前几年从坛友那里买了两个带充放电保护的单锂电升压款,那才是真正的9V电池,电压始终稳稳的。

网友:
这表可以直接单锂电池供电

网友:
创意不错,做的也漂亮,羡慕3D打印啊

网友A:
我是直接电池扣掉,有个跟电池一样接触点的扣子和表里的接触点扣上,接上5.5/2.1的母头,然后每次用就用tp路由器的9v0.6a电源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直接电池扣掉,有个跟电池一样接触点的扣子和表里的接触点扣上,接上5.5/2.1的母头,然后每次用就用tp ...

老铁你这样改的表是没有灵魂的。  哈哈

网友:
一元一节?给个链接我也去搞点回来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铁你这样改的表是没有灵魂的。  哈哈

原先电池一用用就没电了,买一个吧,还不知道啥时候想用了又没电,买个充电电池不仅贵,还说不定用的时候得先充会,急性子哪有那耐心啊,直接接路由器电源,电足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先电池一用用就没电了,买一个吧,还不知道啥时候想用了又没电,买个充电电池不仅贵,还说不定用的时候 ...

有才有才

我这就没注意电池容量问题了

网友:
有打印机就是任性

网友:
可惜我的表用两块电池,直接显示电量低

网友:
3d打印高大上。可以考虑参考其它有9v防呆的万用表做个塑料防呆挡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