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一个机顶盒PLED遥控器

楼主(2019-05-21):
不知道什么牌子 的 一个机顶盒的遥控器;

卡勾,拆开  没有想到还是锅盖片的

硬封的 芯片 ADC 09

硅胶按键

壳子

洗干净后装起来

还有个灯显示。
和中九的通用,用在网络播放器上也可以用。

网友:
偶觉得这种软胶帽+锅仔片的手感最好,先软后硬,清脆

网友:
这种学习功能的接收管利用的就是发射管,是很巧妙的设计

网友:
锅盖良心了,寿命相对长很多

网友:
现在非常多的遥控

网友A:
山上盒子好多都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山上盒子好多都这样的。

山上的一般都是一坨牛屎搞定了,导电橡胶按键+碳膜键盘,还舍得用锅仔片?

网友:
貌似锅片这边是碳膜,不知道耐磨性如何

网友:
谢谢分享。。。。一看到这锅仔片,心理阴影面积增大50%。。。。

网友:
謝謝分享  白色的比较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