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奇怪的mixed different grade的2258XT,请教贴flash的顺序

楼主(2019-05-21):
一块58xt的板子,上面贴了5颗PFG09,用着用着会突然掉盘,重新拔插又能识别,diskinfo看不到smart,遂重新开卡。但是工具提示flash存在混合等级,但是看颗粒表面都是SG级的辣鸡
log里显示ch1ce0位置的颗粒等级不同,于是想把这颗拆下,但是不知道板子上的哪颗对应这个位置,看了下跳线位置,发现ce1,ce3,ce5,ce7的位置有电阻
颗粒分别贴在F1,F2,F5,F6,F9的位置上,请问这5颗flash哪颗才是不正常的

进一步的,我把等级不同的颗粒找出来后,重新把四颗flash按什么顺序帖,能让flash分别存在四个通道上

谢谢大佬

网友:
很简单你现在的格局是图中的1,后面得改F9和F10顺序,你说的那个CH1CE0的杂片是在F2上的;1357的跳线都去掉,就可以了,如图标记2

虽然说蓝色三角标记说不需要关注,但是我的理解就是要不全跳线,要不全放空,所以去掉跳线24678......都要检查一下

网友:
楼主顺便把你遇到的板子也拍照上来吧,现在2258的板子有丝印的比较少,厂家的路子越来越野,知道RCE跳线的也给一个标记,方便大家

网友:
4片PFG09也没成功的路过,同毛病mixed different grade。

网友A:
要拆掉F5 F64片贴的位置F1 F2 F9 F10

网友:
:lol:58XT,颗粒VID 编号不同

网友B:
四片白片AS
2258B提示Flash Mixed Different Grade
最后用2258XT的工具开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片白片AS
2258B提示Flash Mixed Different Grade
最后用2258XT的工具开成了

另一个帖子的楼主,点序AL和SG混贴成功,58xt混贴失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一个帖子的楼主,点序AL和SG混贴成功,58xt混贴失败

点序应该是2258XT二次开发+缩水
固件可能不同,不过这个Grade的控制应该还是工具在控制

网友(2019-09-30):
引用 网友B:
四片白片AS
2258B提示Flash Mixed Different Grade
最后用2258XT的工具开成了

请问用的是哪个版本的58xt

楼主:
那么请问怎么改设置呢

网友:
不一样的那个应该是f9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拆掉F5 F64片贴的位置F1 F2 F9 F10

4片1ce,可以贴F1,F9,F5,F13开4ch/1ce。贴F1 F2 F9 F10,应该是2ch/2ce。

网友:
引用 网友C:
4片1ce,可以贴F1,F9,F5,F13开4ch/1ce。贴F1 F2 F9 F10,应该是2ch/2ce。

我不懂,你自己再仔细研究吧看看你贴的 1  9 5 13能组4CH吗

网友D(2020-03-29):
这个可以通过加代码  然后开卡界面会增加一个忽略闪存混合等级的选项  勾选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通过加代码  然后开卡界面会增加一个忽略闪存混合等级的选项  勾选就OK了 ...

是的,找到解决方法了
https://club.liangchanba.com/thread-1142-1-1.html

网友E:
B16A的芯片有混合等级问题 这个需要给工具添加代码增加一个忽略闪存混合等级的选项

网友F(2021-05-09):
引用 网友E:
B16A的芯片有混合等级问题 这个需要给工具添加代码增加一个忽略闪存混合等级的选项
...

我用的q0816A的版本,你这个方法无效,但是发现这个有个bypasss选项,勾了就可以过,应该作用是一样的 屏幕截图 2021-05-09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q0816A的版本,你这个方法无效,但是发现这个有个bypasss选项,勾了就可以过,应该作用是一样的
...

你都没懂我的意思/先要增加那个忽略选项/你才能勾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