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尚朋堂us1小改,双锂电+小夜灯

楼主(2019-05-21):
直接改造过程  改双锂电必须的  先拆原来锂电  貌似跟其他网友电池有差别

新电池 没有二次焊点  拆接线待用

拆出来的原装电池

找出来原来的电池组  准备改造

取出两块就够了  利用原有点焊材料  方便焊接

焊接成品  双电改造完毕

充电发现  这货原装接线跟普通数据线长度不同  使用普通数据线不方便

准备改造 先来尝试   普通数据线完美使用

只要把接口板前提就行  不过前提后 无法使用原来固定孔位  只好扩孔胶粘

粘好后再去拧螺丝加固

改造完成 试机  完美

最后折腾一个大活   搞一个小夜灯  就利用这背面了

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灯珠

拆下后盖 仔细看看

测量一下给往后需要改装的朋友提供信息

安装灯珠尝试点亮

灯珠搞定  准备柔光罩

没有合适的需要各自打磨

打磨完成安装后的样子

灯珠搞定了 准备接线  给接线板找个位置

接线完成 有点乱

成品的效果  还可以

开关是败笔  改成触摸就漂亮了

全贴完

网友:
小夜灯要这么亮干嘛,还整那么大个散热器进去

网友:
下回可以提个电风扇去夜游了,一边吹风同时向前照明

网友:
这个好!我怎么没想到搞个@灯。

网友:
挺好的,可以改个触摸开关

网友:
这夜灯太亮了,不过半夜去卫生间不用开灯了,哈哈

网友A:
尚朋堂还出这玩意?

网友:
我就看见一个会扇风的萤火虫

网友:
看来好多人都撸了这款风扇

网友:
謝謝分享  后来的感觉micro座可以了。

网友:
这个改得很棒啊!

网友B:
比较好奇电机是什么结构的

网友C:
我是直接吧孔往后拉长,USB顶住外壳。然后孔前面的空挡剪个小塑料片填满直接拧螺丝。稳稳当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尚朋堂还出这玩意?

我也在纳闷,不过我买了这个风扇,19.9

网友:
电池并上去就行了?

还有电源口塑料去掉点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直接吧孔往后拉长,USB顶住外壳。然后孔前面的空挡剪个小塑料片填满直接拧螺丝。稳稳当当的。

一个套路  不过担心总插会顶下去  就双保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较好奇电机是什么结构的

和电脑风扇一模一样,不是轴承

网友:
我也准备加装个灯,用的是SGL8022W触摸,板子焊好,还没想好灯安装哪个位置好,初步想放到电风扇正面,请问楼主后盖板是卡子的吗?撬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