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三星K9CHGY8S5M-CCK0 + SM3268AB 量产成功

楼主(2019-05-21):
拆了个PM851上的2颗 64G K9CHGY8S5M-CCK0

淘宝上买了个sm3268ab的板子,板子自带锡球,直接吹上即可,很方便。
吹好后,用最新的R1229版本的工具可识别出闪存型号和ID 如下:
虽然型号不太一样,不过这两个闪存ID一致

按照量产的教材,闪存型号就选上图这个,pretest了好久终于好了,不过测试速度只有2.0 重新拔插U盘会掉盘,
后续移除SB4和SB8 跳线就可以正常识别USB3 使用了。
跑圈图:

CG识别图:

楼主:
上2张实体图~  买的外壳质量太差了,已经烂了,新的还在路上

网友A:
8U5M很早就能开出来,大概去年就有做过速度很能将就用

网友(2019-10-30):
我的量产失败,咋回事呢

网友B(2020-06-10):
其实这个片子体质好的话,可以用3268AB_R0830 高格直接开,速度更快
3268AB_2.5.67_v8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个片子体质好的话,可以用3268AB_R0830 高格直接开,速度更快
3268AB_2.5.67_v8 ...

这颗粒能上58xt吗?

网友C:
请问大佬这两个跳线是什么功能的呢,我也是3268BGA316开K9PHGY8S7C-CCK0重新拔插U盘会掉盘

网友(2021-01-20):
支持一下。赚点积分

网友D:
支持一下,赚积分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支持一下,赚积分来了

先记录一下,我也有这个颗粒

网友:
正在学习中,多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2021-04-06):
这个固态坏了吗,颗粒为什么要拿下来

网友:
我也有个msata的三星128G,颗粒是两个K9CHGY8S5M-CCK0。求量产工具

网友:
厉害!我的K9CHGY8H5A还在板上睡觉!跳CE:cry::cry::cry::cry:

网友(2022-09-28):
同款废ssd同款主控板,原来贴2256k上面一拔插就掉盘... 怒了,做成U盘,参考楼主的开出来了,其实其他版本的也可以开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大佬这两个跳线是什么功能的呢,我也是3268BGA316开K9PHGY8S7C-CCK0重新拔插U盘会掉盘 ...

把sb8跳上

网友(2023-03-13):
我也失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8U5M很早就能开出来,大概去年就有做过速度很能将就用

请教一下3268ab+k9pfgd8u5m怎么量产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