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个正品skp精工机芯飞亚达挂钟,没想到齿轮居然是软的。

楼主(2019-05-21):
先来说说它的来历,昨天二哥来找我要一节5号电池,说是挂钟不走了,给了他一节电池,还是不走,他就把挂钟给拿来了。
飞亚达挂钟,应该是正品,做工不错,

刚好前不久为了平衡运费买了几个论坛测评的机芯,
就把佳丽机芯给换上,换好之后今天有空来研究这货。

之前没见过这个牌子,搜索了一下发现是精工skp机芯。

透明后盖很好拆,质量也好,不怕被拆坏。
整机做工很棒。

里面有一个金属齿轮。

这个牛屎芯片和晶振设计非常棒,从没见过这样的设计。

晶振上还有几个小字。

驱动轮也有日文。

第二级齿轮居然是软的。
问题就出在驱动轮和二级齿轮上,上面有几颗灰尘颗粒,导致轮子不能走动,用毛刷清理干净后,上电池就能正常行走了。

用佳丽机芯换个精工机芯,值不值?

网友A:
这精工看线圈,怎么感觉像高仿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精工看线圈,怎么感觉像高仿的呢

中国产的线圈都这逼样 看电容和晶振就是真的

网友:
软齿轮可以起到缓冲作用,转动的噪音会小。

因为驱动轮是一步一步走的,所以软一点也不影响精度,但是却能缓冲转动不连贯带来的冲击音。

网友:
我也觉得是假的

网友:
忘了拆啥机芯的时候也是软的~

网友:
机芯转子旁那个中间轮只有很差的小闹钟才会是硬的,那个跳秒声估计现在没多少人能接受。

网友:
头一次见到软的尼龙齿轮,应该是降低噪音用的低成本方案。

网友:
这种机芯要30多一个。

网友:
看用料和做工这是正品精工~有大神说是高仿……你们要求太高了
产地可能是中国,是精品机芯!不是单个齿轮出问题至少能转十五年

网友B:
家里有一台挂钟,不知道啥牌子,93年400多买的,现在还在服役,一颗电池平均运行5年左右,有跳秒声。

网友:
确实做工不错,很值得说

网友:
我拆过的都有一个齿轮是软的。我觉得是有防止打齿的作用。当传递扭矩过大的时候,这个齿轮可以跳过几个齿。

网友(2019-06-24):
东莞产的精工也就20多一个,再高就是乱卖了。

网友:
这线圈看着还没稍微好点的国产爆满整齐

网友C:
今天刚买了个铃木机芯,听说不挑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里有一台挂钟,不知道啥牌子,93年400多买的,现在还在服役,一颗电池平均运行5年左右,有跳秒声。 ...

看看后面不就知道了。看前面的不准,有些钟用的日本机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刚买了个铃木机芯,听说不挑电池

好机芯都不挑。比如霸王,太阳精工,丽声。

网友:
我就想知道,那个晶振的焊接是怎么弄的,最喜欢这种清爽的焊点,虽然都是堆焊更可靠。

网友:
家里有一台一样的,现在走时偏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