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34.9的台电乐环 USB3.1 64G到手开包+简单测试

楼主(2019-05-21):
优惠购34.9的车 现在已经没了。
包装正面+所有配件

包装背面

包装编码和U盘编码一直

U盘外观

插口特写

最新版本的Chipgenius检测不到主控型号

ChipEasy检测主控可能为迈科微,但是查了下貌似都是USB2.0的芯片,应该是识别错误。

完整性测试通过,平均读写23.39/99.88

文件拷贝写入测试

网友A:
最不敢买的就是这种铁扣U盘,分分钟要掉盘...

网友B:
找台USB3.1的电脑测试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台USB3.1的电脑测试一下啊

USB3.0都跑不满 别说3.1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不敢买的就是这种铁扣U盘,分分钟要掉盘...

是垃圾盘都做成这个样,还是因为金属外壳的原因?

网友D:
这是慧荣主控的好嘛,应该是3267或者3268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慧荣主控的好嘛,应该是3267或者3268

不是,这两个版本的工具识别不了,用3271/3281工具识别出来应该是3271+海力士H25QFT8A1A8R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垃圾盘都做成这个样,还是因为金属外壳的原因?

里面的东西是 一体化封装,一体化封装顾名思义就是 主控 闪存 都封装在这个黑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