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年头不会修电磁炉都没法吃饭了-小米电磁炉开关故障维修!

楼主(2019-05-21):
今天兴冲冲跑回家准备吃饭,结果老婆抱怨说小米电磁炉坏了。开关轻触按键不起作用,无法煮饭了。然后去百度搜索一下小米电磁炉发现这个开关问题是设计缺陷通病!既然这样就开始我拆我拆我拆拆拆!后盖比较容易拆开,4个内牛角螺丝,瞬间就拆开了。然后继续拆到控制开关部分。首先要记得先把oled的软排线取下来。再把小米电磁炉白色旋钮用力拔出就可以了。这样整个总成就可以拆下来了。然后找到一个长按钮的轻触开关+一个圆珠笔芯粗的。然后快速开始维修!

搞定收工,可以愉快的煮菜了~

PS:我想吐槽一下小米旗下的春米电器设计的问题,他们设计师肯定没考虑过塑料疲劳强度的问题。还是说这种设计就是故意的?设计报废计划?我觉得小米应该检讨下设计耐用问题了。好看的外观是必要的,但是不要是花瓶,中看不中用!

网友:
我的小米扫地机也是 过保后就坏

网友:
这要不会修 你都对不起 那焊台

网友:
放支笔芯进去就好了?

网友:
感觉就是套路 如果它总是不坏 怎么换新的

网友:
这个开关问题之前已经看过别人吐槽了,看来是通病。

网友:
万用表和焊台很不搭,用此焊台修电磁炉,杀鸡用铡刀。

网友:
焊台牛X,确定不是来秀烛台的?

楼主:
楼下各位不要歪楼了,说的修电磁炉呢。大家都去过关注jbc焊台干嘛?好工具除了第一次买的时候吐槽太贵之外,会越用越顺手。不好的工具是用的时候每天都在骂垃圾工具!所以既然工作需要就买个好焊台好了。JBC的确与众不同!值得拥有!

网友:
小米就是手机和电视是亲生的,其他都是后娘养的。都是老套路,找家厂代工,在传统家电基础上加点物联网功能,然后再鼓吹性价比,但是质量和真正大厂比还是有点差距。过年前本来想买台小米空调,也是刚刚出的,吹得比较NB,然后跑到小米论坛一看,一片吐槽,吓得就不敢买了

网友:
耐用的话,这笔钱你就挣不了咯

网友:
楼主你是来炫耀你那JBC焊台的

网友:
兄弟你的焊台很秀啊

网友:
大家都说小米品控不行还是真的,我觉得小米的性价比也不怎么样,所用的元件都不怎么样。我前年买的小米电视刚过保就坏了,花了四百多修好

网友:
很多耐用性设计是需要时间积累的

网友:
小米电磁炉是出了名的通病。在闲鱼上有大把的小米电磁炉出售。都是使用过的退货后的物品。

网友:
小米刚出电磁炉的时候就想入手的,就是因为看到这个开关才放弃的,真不明白设计师怎么想的,一般来说因为厨房的环境问题,电器控制面板密封要有一定的要求,以前很多旋转控制的开关不都慢慢改成微动开关的,最近几年基本上都是触摸的了,面板无缝加一体玻璃的,方便清洗也安全,小米可好,居然还设计了个旋钮加按键

网友:
没看明白怎么修的

网友:
听说jbc焊台除了贵没有别的缺点

网友(2019-10-24):
不错。动手能力很强。

小米的家电产品,最好别碰,买小米的东西 只能买他手机 或插线板之类坏了也不心疼的产品。

其它的大家电像空调,生产是代工,售后全是外包的,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