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keil烧录STC吗?

楼主(2019-05-21):
用习惯了别家的芯片,现在用STC感觉很不习惯,数据手册想找个寄存器功能说明半天找不到,这还可以忍,不能忍的是烧录软件,如果勾选了文件变化时自动装载并发送下载命令的话就悲剧了,经常是改一下代码就编译一下,改一下就编译,方便查错,等我要烧录的时候发现要烧录很多次才是我最后编译的那个文件。
如果不勾选当目标文件变化时自动装载并发送下载命令的话就要切换到另一个软件进行烧录。
之前用别家的芯片都是可以在keil里面设置烧录器,然后直接用keil烧录。不知道STC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stm32可以。stc的没见人用过

网友:
官方工具的好像确实不支持命令行调用,可以试下开源工具stcgal,platformio也是用的这个库
https://github.com/grigorig/stcgal

网友:
STC目前为止都不支持编译器直接下载,都要依赖串口下载。这点对于爱好者来说,是节省了成本,但是对于开发者来说,真的是噩梦和严重的浪费时间。看看同为51内核的新塘N76E003却可以直接用NU-LINK在Keil里下载和仿真,非常的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使用keil软件前,先把stc的库  导入到keil软件中

人家的说是用keil直接下载,类似STM32用ST-LINK下载,而不是通过串口。

网友:
不支持,只能生成HEX文件,用STC官方串口软件下载

网友:
弄个自动断电,也不难

网友:
在keil里直接改STC下载貌似没有这个功能,如果串口下载线有楼上说的自动免断电下载功能或者将软件设置成自动下载模式,那么在STC_ISP软件里设置成hex更新时自动下载(勾选一下即可)也是挺方便的,keil里每编译一次就会自动下载一次。

网友:
加个自动断电/上电电路,就可以不用管了

网友C:
首先你得清楚Keil是怎么实现在线调试和烧录其他单片机的,那得有一个调试器或烧录工具(也可以是芯片自身支持),且需要在Keil中安装相应的驱动插件。同时还要提供一套烧写算法。。。而STC,目前普遍用的串口烧录那只是简单的ISP应用。。。。除非你能找到一个符合上述要求的工具,那就可以实现STC在Keil中烧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得清楚Keil是怎么实现在线调试和烧录其他单片机的,那得有一个调试器或烧录工具(也可以是芯片自身支 ...

到目前为止,没有这么一个工具。

网友:
出现多次烧录是上次没成功,手动复位,最多2次,没成功的那次和最后编译的那次,不知道你的多次是什么鬼,编程器的原因没有自动烧录才会出现

网友D:
买TTL带免冷启动的,勾选那个变化自动装载,这样编译一次就烧录一次,万一没自动烧,取消,手动下载,就是最后一次编译的文件,还有就是选择带仿真的型号,iap开头的型号,是支持keil程序仿真的,我一直都是自动装载下载,软件显示都几千次了,有时一个玩意烧几百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目前为止,没有这么一个工具。

这种工具要芯片厂家才能做,总不能让用户来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TTL带免冷启动的,勾选那个变化自动装载,这样编译一次就烧录一次,万一没自动烧,取消,手动下载,就是 ...

我用的是IAP15W4K58S4,设置好仿真后一点仿真按键就没反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工具要芯片厂家才能做,总不能让用户来做吧。

所以说STC不求进取嘛,看看新塘N76E003多方便,直接Keil下载,Keil仿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IAP15W4K58S4,设置好仿真后一点仿真按键就没反应了。

我觉得不一定是STC的锅,stc说可以仿真,不可能瞎编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不一定是STC的锅,stc说可以仿真,不可能瞎编吧

是可以,但是不是所有芯片可以,IAP开头的要烧录个东西进去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可以,但是不是所有芯片可以,IAP开头的要烧录个东西进去才行。

我用的就是IAP15W4K58S4,在烧录软件里面把这个芯片设置为仿真芯片,是要烧录一段代码进去,然后在keil里面设置仿真器,然后就点仿真,然后keil就没反应了,单步是灰色的,只能退出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家的说是用keil直接下载,类似STM32用ST-LINK下载,而不是通过串口。

你居然不知道它是机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