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两个车载充电器

楼主(2019-05-21):
想把现在从点烟器取电的行车记录仪和电子狗,改成从保险盒里ACC取电的,刚好手上有几个闲着的车载充电器,想着就不买降压线了,把充电器拆了,再把行车记录仪和电子狗的线焊上USB头,直接插上用。拆开两个充电器后,发现一个是用AD84064Q的,一个是用变压器的,不知道我用哪个能更可靠些呢?

网友:
都是开关电源降压,用后者吧。

网友:
看上去后者好一点。
加个负载,运行一段时间,温度低的查参好一点。

网友A:
亲,第二个不是变压器,是电感,第一个也有,横着趟那个就是,第二个电感大明显比第一个好,这两原理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第二个不是变压器,是电感,第一个也有,横着趟那个就是,第二个电感大明显比第一个好,这两原理是一样 ...

还真是,仔细看了一下,电感下面有个U2,好惭愧。。。

网友B:
手机支持QC2快充(12v),是不是可以直接接上车的12V充电(中间不变压),能行吗?大家分析下

网友:
第一个黑色工字电感个头比较小,估计不超过1A,第二个电感够大,看看下面U2是什么芯片,查资料就能看出哪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支持QC2快充(12v),是不是可以直接接上车的12V充电(中间不变压),能行吗?大家分析下 ...

没戏。
你直接连12V过去,没有协议、握手的过程,手机电源管理就直接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