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胜利钳型万用表 6016a 拆机 并寻求晶振型号

楼主(2019-05-21):
这块表目前 测量不准 通断档正常 直流测3v只有1.2v 交流220v开始180v然后跳0,怀疑晶振坏 芯片型号fs98024 晶振接在该芯片的69-70脚 晶振没型号 谁知道帮忙看看

网友A:
晶振上不是有字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上不是有字么

真没有 俺的24k黄金瞳 都快瞅瞎了

网友B:
这个形状的基本都是32.768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形状的基本都是32.768

这个可不一定哦,32K的一般是计时用的

网友C:
官方手册中32k,4m都有。https://www.ic-fortune.com.cn/upload/Download/FS98O24-DS-02_EN.pdf

可测量下图中与晶振并联的电阻阻值,不同阻值对应不同晶振。

似乎就是箭头所指电阻,上面有阻值,如果是1M欧,就是4M晶振;如果10M欧,就是32k晶振。我猜是4M: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官方手册中32k,4m都有。https://www.ic-fortune.com.cn/upload/Download/FS98O24-DS-02_EN.pdf

可测量下 ...

感谢感谢 这样就好判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官方手册中32k,4m都有。https://www.ic-fortune.com.cn/upload/Download/FS98O24-DS-02_EN.pdf

可测量下 ...

已经测量为1M 电阻,应该更换4m 晶振 感谢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官方手册中32k,4m都有。https://www.ic-fortune.com.cn/upload/Download/FS98O24-DS-02_EN.pdf

可测量下 ...

厉害!

网友(2025-02-13):
引用 网友C:
官方手册中32k,4m都有。https://www.ic-fortune.com.cn/upload/Download/FS98O24-DS-02_EN.pdf

可测量下 ...

请问那个霍尔输出的调零电阻是哪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