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松下EZ7420改装4900mAh特斯拉21700电池,超长续航

楼主(2019-05-21):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经常维修各种电池包以及改造,电动螺丝刀可以省力省时间,松下的扭力自停也不会把客户的东西拧滑牙。
之前一直用的7411,唯一的不满意就是容量小,单节18650,全新到手就改了3000mAh的索尼vtc6,但是每天用,一段时间就要充电。原装充电器110V的,不知道在哪里看的帖子说可以用220V,还确认过型号,结果烧了。

充电就稍微有点麻烦,最重要的是电压下降扭矩就不精确,没力还拧不动,这时候被人种草7420。

后面就闲鱼买了之前270的二手,拖了小半年改了电池,改完用着不满意,因为成色太差,电机运转起来有很大的气味,调扭矩部分磨损严重,没有段落感,扭矩不准,缺乏润滑转起来也费劲,这些也是折腾完全新的之后想把6225波箱移到7420上面发现的。

后面就又买了一个全新的480,单机不含电池,因为要自己改大容量,就不需要原厂200多的电池了,两串特斯拉21700,4900mAh,是原厂1500mAh的3.2倍,更是7411原厂的6.5倍,充电用的平衡充,简单快捷。

买这类的工具不差钱最好全新,也可以买个人用的二手,有能力海淘也不错,贩子手里的洋垃圾不知道经过怎么样的蹂躏再修复好的,虽然可以用但是功能有缺失,闲鱼买的话退货其实挺麻烦的。虽然我也在闲鱼卖东西。

网友A:
可以啊 手艺不错 顺便问下楼主 有一把7410 碳刷如果消耗完了淘宝怎么搜 自己换需要什么工具呢

网友:
好久没见康康老板了,最近有什么好电池包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 手艺不错 顺便问下楼主 有一把7410 碳刷如果消耗完了淘宝怎么搜 自己换需要什么工具呢 ...

貌似这是550电机拆出来有点费力气倒不如直接换电机来的便宜!淘宝有一家卖库存正品马步奇550的才6元一个就是外面有点生锈里面没看到有什么磨损我买过几个了

网友C:
没看出来有啥特色,和国产12v差不多,

网友:
加了识别电阻 ,可以随便组电池了,很好

网友D:
可惜了,  原装电池多漂亮啊,这个四不像,还把脚弄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这是550电机拆出来有点费力气倒不如直接换电机来的便宜!淘宝有一家卖库存正品马步奇550的才6元一个 ...

好的 谢谢(*°∀°)=3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这是550电机拆出来有点费力气倒不如直接换电机来的便宜!淘宝有一家卖库存正品马步奇550的才6元一个 ...

有好多型号的啊。。。 应该买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惜了,  原装电池多漂亮啊,这个四不像,还把脚弄掉了!

漂亮不能当饭吃,容量低1500mah,价格也贵要200多,有条件可以用3D打印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出来有啥特色,和国产12v差不多,

差不多,都是电机加个变速箱

网友:
所以买电池送电钻了么

网友:
手艺不错,电池包难看,看来3d打印要玩玩。

网友:
不错呀,学习了,以后电池坏了可以自己组了

网友E:
楼主可以刷一层黑油漆呀, 买一支黑色补漆笔,刷完你这2个电池盒都还有剩

网友:
难得看到康康发贴了。

实际上,原装电池也可以更换20700或者21700,不过得对电池盒进行改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 手艺不错 顺便问下楼主 有一把7410 碳刷如果消耗完了淘宝怎么搜 自己换需要什么工具呢 ...

7410/7411都是定制的万宝至390电机,市场稀少,基本上是拆机货。这种电机要么换全新电机,软妹180;要么找到碳刷磨损不多,70左右;要么自己换碳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不多,都是电机加个变速箱

松下EZ7420确实比7410/7411有了重大改进:一是采用了无极变速开关;二是采用独立电路对波箱上光耦控制器进行控制。

网友:
康康兄,请教个问题:这个电池脚上串的两个电阻是1K和10K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刷一层黑油漆呀, 买一支黑色补漆笔,刷完你这2个电池盒都还有剩 ...

实用党,其他的懒得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