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只体质不错的48v锂电池充电器 SLD 2818

楼主(2019-05-23):
去年有一阵收集了好多充电器,这几天陆续都翻出来了,这是一只48v电瓶车充电器

型号:SLD 2818 有输入电压电流参数,没有输出参数,输出参数只有正面一个48v标签

输入输出插头

Y螺丝,请出安士X2  神器22合一里没有Y头

打开

输入有保险和ntc电阻,缺少emi组件 整流桥用的够良心

mos管型号看不到,但散热片也良心的

高压电容是400v68uf 偏小了些,按理应该装个100uf左右的

低压滤波电容 100v200uf

输出整流管加了散热器,也是良心设计

pwm芯片 OB2269   和uc3842一个类型的芯片

典型应用电路

低压端有一只328 控制转灯

风扇好多灰

没看到boom的痕迹,上电,绿灯亮起 说明电源基本正常

空载电压54.8v 4.2*13=54.6v 电压比较合适的,防反二极管有电流时还会增加0.2v左右的压差

测试转灯电流 约0.35-0.36安

最大电流1.88安 再大0.01安就保护打嗝了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A:
这个卡农头的好,你留着。充绿电池。。。。。扯蛋的,早说有卡农头,那个红电池我就不改插口了。

网友A:
22合1的y被吃了?为什么我的有

网友:
做工非常一般的充电器

网友:
做工确实不错,充分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卡农头的好,你留着。充绿电池。。。。。扯蛋的,早说有卡农头,那个红电池我就不改插口了。 ...

刚翻出来的啊,以前没有需求懒的翻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合1的y被吃了?为什么我的有

你找出来我看看,我22个头没少啊

网友:
材料省了些,做工一般。

网友:
这个没啥亮点啊。

网友B:
好像我的22合1有Y批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像我的22合1有Y批头的

都有啊,就楼主的没有,他的肯定是山寨版

楼主:
比前一天拆的那只好多了,另外1.88安的电流还不够实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有啊,就楼主的没有,他的肯定是山寨版

还真有,太小看成十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