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一支电子烟主机 没有雾化器

楼主(2019-05-25):
最近有空就翻翻宝箱,找点东西出来回血,这是去年淘来的几支电子烟之一

上面的条条是电量指示,下面的小点是输出电压指示现在是4.4v 最高是4.8v

按 - 键 电压0.2v递减 最低3.4v

雾化器接口

充电口

拆下档板

电池能抽出来一点点,板子不会动

拆掉雾化器接口这头,

板子也抽不出来,顶不进去

不能无损拆开,就不继续破坏了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A:
找个雾化器,灌辣椒油进去抽,很爽的呢~刺激的很~

网友B:
不懂,电池呢?我的跟你的不一样~我的好像不是雾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电池呢?我的跟你的不一样~我的好像不是雾化的~

电子烟分两种类型,一种雾化器里是加烟油的,另外一种是加热不燃烧型,你是后者,常见里面是一片5*19mm发热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雾化器,灌辣椒油进去抽,很爽的呢~刺激的很~

加湿器头加花露水估计很爽,换成白酒虽然没薄荷,但可以消毒等。

网友C:
电子烟是什么原理的,为什么一吸就有烟出来?看到别人把一条烟,放进去就能吸出烟,

网友D:
还以为带液晶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烟是什么原理的,为什么一吸就有烟出来?看到别人把一条烟,放进去就能吸出烟, ...

你说的应该是加热不燃烧那个类型的,有人用那种电子烟改成电烙铁了 你把烙铁放到纸上就会冒烟一个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以为带液晶屏的。。。

液晶屏幕也是可以有的

网友:
东南亚禁止了朋友说他同事旅游差点抓起来

网友E:
手里的几款都改成烙铁了

网友F:
调电压就是调烟雾大小?
这个比简易型的好

网友:
可以的 现在电子烟很火啊

网友:
以前买个几只电子烟,最贵的100多,现在剩一个电子烟锂电池,其他都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调电压就是调烟雾大小?
这个比简易型的好

假设发热丝电阻值是恒定的,电压越高,功率越大,烟雾也就越猛了

网友G:
调压输出准确不?
准确的话,还能当个微型电源

网友H:
谢谢分享。。。。。老猪好象不抽烟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调压输出准确不?
准确的话,还能当个微型电源

一次只能输出几秒钟,再准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分享。。。。。老猪好象不抽烟的吧?

所以找出来卖了换rmb 电池包皮给论坛充值了400多rmb,郁闷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里的几款都改成烙铁了

最大功率似乎小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