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种连接器用起来太方便了

楼主(2019-05-21):
这种连接器用起来太方便了

楼主:
有多种形式

网友:
就是不知道时间长了效果怎么样

网友:
小电流没问题,电流大了会发热融化,,还好是阻燃的~

网友A:
快速接线端子,2.5平以内适用,牢靠不脱落比电布靠谱,我前前后后买了好几次,家里浴霸坏了,今晚又买了10个等到货就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速接线端子,2.5平以内适用,牢靠不脱落比电布靠谱,我前前后后买了好几次,家里浴霸坏了,今晚又买了10 ...

32a以内可以使用,耐火材质,以前搞过活动2.5包邮10个,用在家装方面很方便以后的维护,对电线也有保护作用

网友:
只要是铜的 最好镀镍  环境合适 能好长时间没问题

网友:
临时场合很好用,固定场所慎用~

网友:
家中装修用的万可,就是这种类似的连接件。这么多年了没任何问题

楼主:
用下来感觉真不错

网友:
买了几十个备用,应该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