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给oppo R9换电芯

楼主(2019-05-21):
原机2850mah,换的小米电芯4000mah.看图吧。

网友A:
差了10000多mah还能放进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了10000多mah还能放进去啊

原机的电池薄,电池上还有一层黑泡沫。

网友B:
原装电池4.35V,换的小米电芯4.4V,会不会充不满啊

网友:
原厂的连电池容量都省钱。

网友C:
三星爆炸手机就是电池座没空间引起的,你这电池把电池座塞满,使用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装电池4.35V,换的小米电芯4.4V,会不会充不满啊

嗯,这样电池也比旧的好,而且用的时间更长。

网友:
这样子待机时间是不是变得很长了
手机空间可以设置更大容量电池为什么设计那么小呢。

网友D:
外壳如何打开的,能否发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壳如何打开的,能否发下图

拆下充电口旁边的2颗螺丝,取出卡托,小起子插入耳机插口向屏幕方向顶,有缝隙了就好开了。

网友E:
容量差这么大都能挤进去?看来OPPO真有一套!

网友F:
换了之后还能闪充吗?

网友:
原机电池缩水,还是为怀孕预留了空间,防止后盖顶开

网友:
容量差这么多按说体积超了 难道原装电池缩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容量差这么大都能挤进去?看来OPPO真有一套!

OPPO是4.35    小米是4.4。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了之后还能闪充吗?

用的原保护板,完全没有问题,建议慢充,着急有事用闪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星爆炸手机就是电池座没空间引起的,你这电池把电池座塞满,使用要注意。。。 ...

三星那个boom的是锂离子电池,这个是软包聚合物

网友:
只要大小差不多,就能代换的。

网友:
oppo闪充5V4A   兄弟   你别整爆喽

网友:
看来OPPO还为电池怀孕留了空间。
换了MI电池,建议用慢充安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