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没啥抖搂个论坛里积分加运费兑的坏硬盘吧+20190519

楼主(2019-05-22):
20190519
    早上来了,大概9点半吧,来一男子,骑着个蓝色电摩,

    个头一米七,穿黑背心,黑裤子,长得刁钻古怪的,进门就问修电扇吧?

    我说修,(没看见他带电扇来啊),只见他从电摩的脚踏板上拿起个拆的只剩下主干和机头的半截落地电扇,

    心说,这位,也是个敢干的,能拆成这样,也算有动手能力,这是没表,跑这里来蹭表用的,

    果不其然,让我给测一下好赖,我一测,那还不坏啊?

    20K档测插头都没反应,直接告诉他扇头坏,他问,换电机多少钱,我说50,

    他说那还不如买一个新的呢,我说,是啊,一个电扇除了电机还有什么啊?你用的电扇,不就是个电机吗?他没说什么,走了。

    不一会,又来一个,黑背心三四十的这么一位,修壶,就拿了个壶来,

    这壶特殊,上盖上多个软吊环,也不知道什么用处

    (可能是给上盖限位的,开到90°就不能再往后翻了,免得角度过大把盖崩了。他说这个壶做水不跳闸,得老守着。

    我说也没带个座来啊?想着给你试一下都没法啊。

    看是双环的,于是去取了双环的座还不行,不配套。

    真TM邪门,他问换这个开关多少钱,我说,十五啊?

    他说,东边劳改队那边好像十块钱,

   我说,我修这个不换件修理费十块钱,换上面三大件任一个都得十五,

   这时候,我就抻着了,等他的决断,不修你直接拿走,他说,都拿来了,修吧?

   又说,这是别人给他的,是工地上干活的不想拿走给他了。

   我拆开壶把,看那开关是长开关的一种,但是头明显细小,这是第二次遇到这样的,

   这种壶应该是----格莱德,一看底部塑料上的白字,果然是它,MD,这玩意缺德就在这了,

   一个开关,前两年淘宝上就广东那边有几家专卖,一个这开关24还不包邮,合着我修半天,得赔一倍?

   一琢磨,说白了不就是个蒸汽开关吗,当年那个就是用长开关改的,将按键帽切割掉一部分,就行了,

   这次啊,省点事,看见那金属片锈迹斑斑,直接拆个长开关,换双金属片,

   换完,让他自己回去试,不行再来找我想办法,算账,照样收15¥。

   希望没事,一上午就这一个活,别让我再退钱了。

    结果,不行的事情很降临了,没多长时间,撑死半小时,那哥们回来,说不行,做开了还是不跳,我晕,这不腻歪我吗?

   只好拆开继续修,发现,这开关好像少一段(不是少一段,是缺一半,因为剩下的白瓷杆不够长)白瓷导杆,

   就是双金属片敲打它,它撞开开关的半稳态的瓷杆,

   就像你打台球,台球杆相当于双金属片,白球相当于这白瓷杆,被撞的球相当于上面暂稳态的摆杆,很简单的结构,竟然是这样。

   可实际上,这导杆远远不够长度,正好藏在那轨道孔里边,上下都够不着,很怀疑是不是原来就这么长?

   因为这长度绝对是十三不靠,不可能触发跳闸,无奈,只好打算换长开关了,

   长开关换上去,需要改造开关帽,因为两者的开关帽不一样,所以改造时需要将原来的冒的前段铲掉一块,才能容许长开关的宽头杠杆伸进去,

   很无奈,只好小心处理,好容易算是装上了,可把手的孔不对应,还是不行,又修孔,这一折腾,11点多了,

   试试做水,还是不跳,只好再返工,

   期间来个带小孩的粉衣牛仔裤的美女,也就最多二十五六的,梳着时下比较流行的一个攥儿的马尾辫,长相没细看

   (失望吧?回头看回放,希望相机捕捉到几张,哎,那哥们,你别挡住镜头好不好,我实在太忙了,不确定有没有捕捉到。)

    这位修黑色的电吹风,不转了,那小伙子一看我开始忙新的了,八成嫌我喜新厌旧,重色轻友

    说他先走了,下午来拿,我说也好,这样我可以放心的静心的安心的给你捣鼓,肯定给捣鼓好。

    打发走他,我赶紧试电吹风,不转,于是,按电吹风的出线口附近,突然转起来,然后一股烟出来,这个熏人,

    毛病找到了,我跟她说,是不是用完了习惯性的还缠一下啊,她说,对,是这样缠的,

   我说,这样不好,这线按说挺软的,但是别这么缠,不然会导致一股股的线芯折断,

   最后剩下一股的时候开机会在手里炸开,就像刚才这因为断茬接上的瞬间,电流大,烧线皮,所以才冒烟,

   以后留神,尽量别缠了,或者盘大圈,别挝死弯。她表示同意,

   我重新做头,弄完了装回去焊好,紧固出线口的压片,扣盖上俩螺丝,试机正常,收费10¥网付。

    打发走,这是今天上午第二笔买卖。

    然后赶紧修电水壶,我想,应该是蒸汽进来的少,且因为两种不同的开关,金属片的安装方向正好相反,

   格莱德的是大头朝向进气口,所以,蒸汽熏蒸这里,毕竟容易跳闸,

   而普通的即使是靠近进气口,但是受热的是小舌头(就是作用片)面积太小,受热也不一定准跳,所以就这样了,

   干脆,用电钻将进气孔扩大,然后找了段硅胶管,截取2CM一段,一头插进进气孔,一头剪掉一半,让开口朝上,

   这样,行成个导气道,蒸汽可以直接导入到金属片的大面积处,这样,应该好些吧,

   结果,不行,还是那样,我彻底蒙圈,后来拆下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蒸汽开关的固定金属片的一侧的塑料挡头给崩断了,这得多大劲啊,很少见,

   没有这摁住双臂的俩侧面挡头压着片,那即使能跳,也没用啊,

   看来,或许本来能跳,但是没固定了,所以白扯。

   也不费劲折腾了,直接找个拆自耦合器的白瓷杆,换入原壶的坏的蒸汽开关里边,将金属片也插上,恢复原样,

   这次试机,正常了,修复成功,就差这么点,十五块钱算是保住了,干了半头晌。哈哈哈.

    下午,来了没啥事,看资讯,可算有点时间,一上午都没时间看,

   回家网络又不稳定,尤其无线网,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不行,效果很差,

   微鲤经常提示掉线重连,连个登录签到都办不到,而去头条还好些,甚至可以看视频,有时候也不行,

   但是电视盒子就没事(当然那是从光猫出来的,说明光猫没问题),那晚我带回去个网友给发来的DIR-600的路由器,准备试试,

   结果带回去的5V800ma的电源这个装上后频繁重启,按说这电源可是好电源啊,

   质量不错的绿玻纤板子的使用8脚IC的电源啊,小点按说也不至于,毕竟要求才5V1A,也不多啊,但是就是频繁重启,

   自己那个DLINK的又不争气,其电源是变压器的AC9V,机器里边拆开也没发现怀孕的,谁知道是哪的问题?

   这个路由器可能还是当年在北京时,从地摊冒着小雨,踩着水从某个地摊上10¥收的呢,

   用了这么多年,难道这玩意的WIFI部分也会衰减?问题是动不着它啊?回头再找一个按上试试。

    下午正玩着呢,有点闷,到门口看看吧,嘿,正好,一个捯饬得有点像大赤包的老太太,

    看年岁差不多得五六十了,那模样非往嫩里捯饬,就像陈小二子《爷俩开歌厅》里,那陈老太太被往年轻里拾掇一番一样,显得有点别扭的样子,

   这位有点,眉也涂得黢黑,嘴唇抹得倍儿红,脸上擦了厚厚一层粉,穿一件裸-色的老年装背心(或者说就是那种不带扣的春秋装?)

   下面是棕色的裤子,骑着个小三轮,来修个插卡音箱,个头大概35X25X20CM的样子,说是充不上电,

   我对付半天开不着,后来她拿来个充电器(6V的)我以为是原装的呢,还插上充电,结果半天不开机,

   后来她说是随便找了一个,我说那肯定不行,机器要求15V充电,这差得远,

   我插上维修电源送15V,很快开机,但是卡在一个极力里咕噜的噪音里边,过不去,

   那是个一体闷的金属U盘,可能类似现在论坛卖的那32G的U盘吧,是8G的,

   我怀疑盘是黑盘,于是,插笔记本上试试,读了几个歌曲没问题,唉,算了吧,不管了,

   插上机器还咕噜,按下一曲就过去了,看来是某个歌曲坏了,多数还正常,试了试都没事,就差个充电器,

   她愿意从我这里找一个,说她就是劳改队家属院的,

   自己在车库一开这个,那些带孩子的老太太们就都凑过去了,所以想修上。省的闷得慌。

   我说12V的有不少,15V的没有,本打算拿个12V3A的改一个,又怕改不好当场出丑,且还得砸开,

   一琢磨,贵了贱了的又不好说,这老太太还比较死教条,

   中间看见我这的壶,问我还卖壶啊,我说也进了俩备着,没人要就自己用,她也不知道谁撺掇的,知道用带铁盖的好,

   结果打开我的先科的壶看看,说是塑料盖的,这个不好,有味道。

   我一说要15V的比较好,她就不要12V的了,但是她还是想从我这里买一个,

   我找半天找不到(上次那个12V的变压器的质量好的那个变压器,卖给牛嫂电子琴用了,收她20¥理论上应该还可以,

   有个大闲人捡的后来给剪断了线的(他就要DC插头,把本来已经送我的那变压器强剪了插头走,那个变压器是进口的,做工肯定不错,

   所以说老太太如果强调15V,如果是找个整流电源,那肯定好啊,电压有富裕,充电就合适了。

   后来说着说着,又把她给说去新建街了,让她看看有没有卖的吧,如果能买到充电器,我也不费劲了,

   如果没有,我再改或者想办法,最终,还是把她打发走,

   她问,这机器给看了半天...。我说,先这样吧,也别提这个了,以后想修什么尽管拿来修吧,或者给介绍点活来算了。

   她留下句活话,说如果找不到,还回来找你,你给我想办法弄一个充电器,我说行喽,就这样吧。

   那边一个劲道谢,麻烦了,打发走了。

    不久,又来个挺壮实的四五十的哥们,说是修个收音机,

   我一看,是个熊猫的三波段(AM、SW、FM+MP3,是个直划开关选择)

   机器跟论坛朋友以前修的那得劲的差不多大小,薄板砖大小,一节18650,

   故障为没声音,他说,那人拴住了,成天下不来炕,让他给来修收音机,他离不开这个。

    我表示惋惜,因为我三伯哥昨天也进五院了,也是拴住了,

    今天上午老爷子还去看他呢。这生活好了,这路心脑血管毛病都来了。

   我昨天跟老牛说话的时候,就感觉心口闷,不舒服,

   今年不管是躺下睡觉,还是猛的起来,这心跳,心慌得厉害,上楼下楼不舒服,喘得厉害,

   鼻子一直堵着,喘气很费劲,气不够用,还怕热,现在就开空调了,不然,后背刺痒得厉害,干不了力气活了,

   更别说像网友们撺掇我去安修空调,按监控了,已经是废人一个了。

   估计要是一去医院查,肯定又得住院,受不起那罪。唉,过一天算一天吧。

    这边将我手机插的那放MP3的30CM高的小音箱的线插在收音机输出口上,顿时发出FM的沙沙声,

    说明音量以后的部分都正常,可能是喇叭,也可能是插座,

    于是,拆开,发现里边结构还比较复杂呢,国宝品牌,做工还可以啊,

    板子中间好像还有个电位器一样的东西(也许就是那波段开关?直划改旋转?)

   我怀疑喇叭坏了,他问,换喇叭多少钱,我说先不考虑换喇叭,咱基本维修是十块钱,

   能不换就不换,修喇叭试试,或者还有别的方法,能省点省点。

   他表示:“兄弟,你这个人就是实在,我谢谢你了。”

   无意中短路EJ口的后边4个开关片,右边的没反应,左边的一段路马上就响,

   原来罪魁祸首在这,直接焊死,问题解决,扣盖试好,收费10¥。

   满意而归,他说了,如果今天找不到你啊,也就又去找胜利路胜利商场往南路西里那哥们去修了。

    没一会,又来一位,穿白底青花的花衬衫深色裤子的一位四五十岁的女人,模样吧也就一般人的长相,

   劳动人民嘛,掉人堆里立马找不见的那种,时间紧张,就不形容了2019年5月19日19:57:41

    拎来个蓝色的电子台秤,说是昨天充不进电,今天自己拆开看,不小心弄断了一根线,你给焊一下吧,

   我说行,(难得今天这么热闹,又有点不知道怎么好了,又想行善呢。)

   拆开那铁盒子四个螺丝,打开一看,那圆口拧在壳子侧面,螺母松动,稍微紧一下,我给它点上点指甲油,避免其转动,

   其断线就是在这上面的黑线,我剥开,焊接,完事,装上,

   这女的打开脖子里挂着带子的腰包露出一大堆各色的票子,就问我多少钱,非要给钱,

   我说,算了吧,(知道她应该是西边这卖菜的一家的老板娘,虽然不是很熟,也卖个好吧,

   干这个的起早贪黑的不容易,挣的辛苦钱,咱就当是帮忙了。就说算了吧。

   那边还,:“不行,都不容易,别别”,

   我给她从桌上搬下来,道:“你们赶上有什么活捣鼓不了了,拿来给我修,也显得我有能耐,

   这帮忙的事,要多了不是要少了没意思,算了,有修东西的给介绍些来,就算对得起我了。

   她一看这个,说:你看你真是,用什么自管过去拿啊?说着,拎着称出去了。

    最后,7点半前后,来个小伙,三十来岁不会超过四十,穿个都看不出本色的,

    只能说原本是白色的也是有青花或者有点绿的花纹的带袖背心,

    也不知道在干什么活的,还是不爱捯饬啊,显得这背心很旧的样子,下面是土黄裤子,

    来修个金正3X18650的那种金边大红插卡收音机,(我们老爷子有个这玩意)

    问我能换个波音片不(指的以前收音机的空连或者密封连可调电容,找台的那个)

   这上边只能是调音量的电位器坏,一看果然,一开最大声,

   于是,开拆,这位门清,难怪这机器拆得净是磕碰撬的痕迹,准自己练得差不多了,

   所有机关他都知道且指导我干,就这样,一点点的拆开,

   取下2脚穿板、三脚平卧的这个103 电位器,换一个203的,问题解决,

   最后一琢磨,这算是有动手能力的,人家找出来毛病,嗐,也收他十块钱吧,

   扣盖完成,试好,他问多少钱,我说给十块钱吧,他说:“少吧?够不?”

   我说就这样吧,交个朋友,没事来坐会儿。他给了钱,道了谢,走了。

    今天不错,虽然挣钱不多,但是遇到的人都不讨厌,心情好。2019年5月19日20:12:46

网友A:
作业写完了,坐等更新

网友B:
太长不看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C:
坏硬盘呀,
里面又没啥东西,没意思

网友D:
张老板年纪也不算大,怎么说个话就胸闷,建议你还是到医院检查下,最近好像晚上也不骑单车锻炼了......
怎么没见你的坏硬盘呢

楼主:
    挺悲催的一块硬盘,从论坛朋友手里3000M加8CNY外付运费赌的,描述为物品缺陷及改动: 见图 平台XP下 速度只5M多  没有格式化换平台再测 考了几部动作电影 5.1电影 无损音乐、上网看视频 测试一天都没问题,(可能他真的不会测吧)我当时正在买另一位朋友的俩500G硬盘,尽管没抢到,但是那位朋友推荐了另外两块硬盘给我,无奈,一个500,一个320,我也鬼迷心窍,嫌容量比较小,所以,又加买了他这个500的,我想,只要没啥坏道啥的,存点东西,慢就慢点吧,

    看包装,也算是可圈可点,一块盘,一块泡沫,按说也可以了,虽然模样有点丑。但求心心是温油?

    咱买硬盘,得看指标,有无坏道是优先考虑,因为存数据,视频,一点坏道就毁掉我一个绝版的电影或者小片啊,当年原版的录像带借丢了,刻录的CD光盘又被大自然啃掉了一点边缘,结果导致《屯门骰魔》(骰子的叫法,对应的那字)损毁了好几年,也就这两年才重新收录回来的。还有《桃骰香居》《美闻》(美的反义词)《广林-姑》(广林凑一个字)以及我下载压缩去头尾的83版 谢鸟英雄传竟然放得没有一集能完全读出来,所以,CD,DVD都不是最佳方案,难不成我为了把这些玩意保存两百万年,真的要把这些玩意刻在石头上?最后想想,还是装硬盘里算了

    将这硬盘装电脑里,扫描,这才刚扫了7453650(也就相当于这个数乘以0.512或者粗略按除以2算)大概合3.8MB左右吧,慢的就不是一点半点了,很费劲,就眼前这一片,109X,加78个A,我感觉后边也甭扫了,这就是个辣鸡,没法用,所谓慢,就是这数不清的坏道导致的,前些年,还在小煤窑那边混的时候,那时候还上班呢,有一次从小煤窑那边,一老乡手里,买了个500G的蓝盘,那位也够无耻的,拿着个成色很新的500蓝盘,说他没有台式机测试,应该没问题,敢赌的上,我也傻根,从来都是赌惯了,总认为自己吾运长久,这块硬盘花了50,到手就敲盘,连盘符都不认,我才知道啥叫应该没问题,我是真没什么问题了,彻底明白了,为什么,叫没有台式机,下次他卖笔记本硬盘的时候,就没笔记本了。

    这块硬盘我一直不甘心,想找个一样的板子来试一下,横竖这个硬盘没戏,就当花38¥再犯傻一次买块PCB来试试吧,俩盘的型号只差最后两位字娘不同,一个是KX,一个是AX,其他真看不出什么来,于是,果断的进行了堂兄弟间的异体移植,结果,原来那50块买的辣鸡,还是嘎达大的响,相当于3800M换来的这个也被克隆出来,哥俩一模一样,我心中暗道不好,当我再各自都还回来后,成功克隆的这对难兄难弟,算是一样了没治,终于又添一个辣鸡,你不 作死就不会死,有位高人说过的,在我这里得到充分体现。哈哈哈哈,我自横刀向天笑,去你西数的俩昆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业写完了,坐等更新

赶紧回复一下,继续铺陈第二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长不看哈哈哈哈哈哈哈

拉灯,睡觉,嘿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坏硬盘呀,
里面又没啥东西,没意思

都没看见里边有啥,就让我弄彻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张老板年纪也不算大,怎么说个话就胸闷,建议你还是到医院检查下,最近好像晚上也不骑单车锻炼了......
怎 ...

已经更新,家族遗传,不是心就是肺,早晚死在这两样上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赶紧回复一下,继续铺陈第二更

看完,睡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挺悲催的一块硬盘,从论坛朋友手里3000M加8CNY外付运费赌的,描述为物品缺陷及改动: 见图 平台XP下 速 ...

wd的坏了基本没治,你试下擦除几遍,看会不会好点,看这种规律的坏道,一般是敲盘后的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更新,家族遗传,不是心就是肺,早晚死在这两样上面

有什么早治效果好,别拖了

网友:
做个心超,胸闷,干不了活,起床困难,和我前任一样,她先天性心脏病,年纪越大症状越明显……

网友:
哥们,你现在就一大堆不良习惯,少吃甜食,饭后别睡觉,多运动。最好徒步,慢跑。

网友:
现在是四更天了,难道楼主还要挑灯继续补楼到五更吗?

网友:
早上起来锻炼身体  看你一坐坐一天就该动一动

网友:
老白干。你需要补觉了。早睡早起身体好

网友:
楼主  感觉楼主是修壶专业户了!…大多故事里都在修壶 修壶 修壶修壶!!!   在就是楼主故事太长啦!看一半!!留一半在看

网友:
胆不小,故障盘也买 ;教你个不传之秘 ,门口挂个牌子 ,回收废旧电脑 ,替换下来旧件自己用 ,其他还可以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