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I3268M+TH58TFT0JFLBAEF死活识别不出闪存ID

楼主(2019-05-22):
手上的建兴的cx2凉凉了,就想着做个U盘用用,然后大树家来了两块SMI3268M BGA272 的板子,焊上之后,死活识别不出闪存的型号,默认识别的是tlc,这个颗粒的参数是  TH58TFT0JFLBAEF 东芝15nm MLC 128G 8CE,容量能识别出来,量产不过,选择ISP没有这个适用的,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
这颗粒不如贴SSD主控U盘

网友:
3268贴1JFL 高格220G写80读130 但是校验失败
低格写50读80 只有159G

网友A:
不要迁就焊盘,272转接贴903都3268好太多了。或者你贴盘吧上3268糟蹋颗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迁就焊盘,272转接贴903都3268好太多了。或者你贴盘吧上3268糟蹋颗粒

坛友表示想省钱,手上一堆高性能固态,不缺这一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坛友表示想省钱,手上一堆高性能固态,不缺这一两个

哪有钱呀,只是受伤有272的板子就拿来试试,据说这个颗粒速度挺快的,是双64的颗粒堆叠在一起的,我也想做硬盘, 可是没有合适的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有钱呀,只是受伤有272的板子就拿来试试,据说这个颗粒速度挺快的,是双64的颗粒堆叠在一起的,我也想 ...

别折腾了,如果确认颗粒品质没问题,赶紧换其它主控板

别浪费这个颗粒

网友C:
这个要手动加参数到dbf文件。3268好像有个15nm 东芝mlc的固件吧。跳线用SB10,其他sb跳线断开。但是速度出来蛋疼。还不如贴个903或者2246固态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手动加参数到dbf文件。3268好像有个15nm 东芝mlc的固件吧。跳线用SB10,其他sb跳线断开。但是速度出 ...

谢了,目前这个闲置了

网友(2024-03-06):
引用 楼主:
谢了,目前这个闲置了

哈哈哈~笑死~

网友:
这个正常开啊。。要么颗粒坏了

网友(2025-03-19):
引用 网友A:
不要迁就焊盘,272转接贴903都3268好太多了。或者你贴盘吧上3268糟蹋颗粒

有能开这个颗粒的的903开卡工具吗,我用了转接贴没有合适的开卡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