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伟改可调0到75V

楼主(2019-05-22):
没图电路图 纯粹根据图文教程一步步改的,电位器的接法和论坛里一样,电容电阻改动不一样,琢磨了很长时间不知道为啥

网友A:
现在电流是1.68A,电压是18.2V,你调电压电位器,电压可降低的话就是成功了。因你设定电流1.68A,电源电压升高到可以输出1.68A的电流时,就会被限制,不再会升高。这就是恒流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电流是1.68A,电压是18.2V,你调电压电位器,电压可降低的话就是成功了。因你设定电流1.68A,电源电压 ...

怎么解决电压问题呢,超过横流

网友:
貌似正常啊。。

网友B:
什么型号的,怎么才18 点多

网友C:
把负载断开,电压可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负载断开,电压可调吗?

不可以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负载断开,电压可调吗?

说错了,不能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型号的,怎么才18 点多

S350-27

网友:
断开负载电流可调?能调多大?说明回路有电阻负载了。能把折腾的原理图上传看看?

网友:
s350-27可以调到32v,可能你的电位器接发有错

网友:
这个改装,是把原来的全波改成桥式整流吗?

网友D:
…手上也有一个开关电源,一直想改,但又怕技术不过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上也有一个开关电源,一直想改,但又怕技术不过关,

呵呵 按着教程 一步一步来百分百成功

网友:
花了60购买了2个S350-27的明纬电源,买了一堆的配件,自己按照这个改了,电压可以0-49V,电流可调到十几A,想给充电宝充电,结果充电电流只有500毫安左右,电源可调电流人为的设定的是上限到2A,怎么充电宝充电电流还是没有提高上去呢。是不是跟小米充电宝充电板限制电流有关呢?哪个老师能解答下吗

网友(2019-08-29):
你这个是成功了还是有问题的方案啊?

网友:
接线比那个卖的详细 他那个都不介绍接线是什么

网友:
所有的改法本质上是一样的:去启动电阻、加辅助电源、去保护改上限、改50V以上的次级线圈去抽头,全波整流变桥式整流,然后换滤波电容。电流电压可调的电位器接法都一样。不成功只能使哪里接错了

网友:
牛逼克拉斯

网友(2020-02-24):
引用 楼主:
呵呵 按着教程 一步一步来百分百成功

你好,我按照这个完全一样的,只是我的是36V的电源,之前接错线,烧了保险管和桥,换了新的,现在发现L和N现在是0.5M欧左右的阻值,而L、N和地线也有20M欧左右的阻值。

我试了下当做辅助电源的12V开关电源,只有L和N之间有个5M欧左右的阻值。

请问是否正确。

现在不敢接电了,等你的确认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