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 元作 』拆工控机电源对比之真假李逵!

楼主(2019-05-22):
『 元作 』拆工控机电源对比之真假李逵!

      上面链接是之前拆到工控机电源,
昨天竟然又偶的一个电源。
拆开一看,真假李逵立辩。
拆开

参数标识

内部构造

初级部分

滤波电容

电源芯片

用的5AMOS管 。

光耦。

肖特基一枚

次级部分 。

这里有431

背面构造

这个壳子正好装入三节锂电池 ,看了可以做电池盒

如下是之前拆的工控机电源。
外观标识  ,同样是12V4A

内部全帽

初级部分和次级部分 。明显用料比上面的电源强。

再来一张散热和绝缘 。

美不美对比才知道 。好电源当珍惜 ,这种12V电源用途广泛 。

完毕,谢谢欣赏 。

网友A:
我家的路由器,猫用的就是一个12V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路由器,猫用的就是一个12V电源,

用在路由器上效果非常好。

网友B:
路由器不用这么大功率的吧?我用的是华为AP自带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由器不用这么大功率的吧?我用的是华为AP自带的电源~

大马拉小车 ,轻松自如

楼主:
下面的电源屏蔽做的也好 。

网友:
谢谢分享。。。。两个都是好电源。。。。。。

网友:
比起洋垃圾还是差不少!

网友:
全英文的一般都是山寨货

网友:
确实做工不错,很值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