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8SE改无线充电

楼主(2019-05-22):
冲动、坛商处入了几个无线充电器半成品,这不又在运动相机那家买了一些接收端,拿手上的小米8SE试试了。没有拆主板,尾插板排线座两侧便是正负极。

点几滴绿油固化

线圈放在这里厚了大概2mm,后盖左右翘

接收端不错,能跑1A以上

在想几个方案 1、是换个小点的电池,内置无线充电接收线圈。
2.换个非钢化玻璃后盖,线圈位置打薄一点。
3.中框打孔,引出正负线,外置线圈。
难搞
另外后盖石墨导热贴纸记得撕,头一回没撕 半小时烫手。

网友:
加油~  你说我敢不敢

网友A:
不是有插数据孔的自粘接收端,不改变手机结构。

网友B:
一直纠结那个发射端不就是一台“电磁炉”吗?
手机放上去不受影响的奥妙是什么..............

网友C:
别改啦,得不偿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纠结那个发射端不就是一台“电磁炉”吗?
手机放上去不受影响的奥妙是什么.............. ...

变压器两个线圈吧  如果不加控制芯片会变zvs感应加热吗,反正意外的那个石墨片就很烫。有隔磁片,影响到手机还是不用担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插数据孔的自粘接收端,不改变手机结构。

这个给手机控改的 碎片时间放那就成,有时候出去用充电宝,有时候还要接线快充,so首选是不能占用尾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改啦,得不偿失的!

没什么失的,哈哈 外观都藏套里

网友:
测得的是发射端电流吧

网友D:
线圈这样放,这样充电,电池不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圈这样放,这样充电,电池不发热?

正常带无线充电的 也是这样放置的 总不能放主板位置吧  充一晚也只是微温

网友E:
内置的要买软排pcb那种

网友:
厉害,可以去找雷总谈谈

网友:
不要动手机,毕竟现在手机的结构相当紧凑,应该在后保护壳上弄~~~

网友:
改电池,我手机改好了一万毫安。随便玩

网友F:
有个疑问,确定电池直接在接收端里面,没有任何屏蔽不会炸电池?

网友G:
真是艺高人胆大,话说那个半成品线圈不加芯片能在qi上用么?不会自动停充?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是艺高人胆大,话说那个半成品线圈不加芯片能在qi上用么?不会自动停充? ...

下面有芯片,光有线圈输出端是不会输出的,不过这个依然不会停充,表现为满电后三星Note8会让充电器变灯,这个满电不变灯 但也没什么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个疑问,确定电池直接在接收端里面,没有任何屏蔽不会炸电池?

什么意思 线圈后面有隔磁片的 即使没有隔磁片 我试过了也不发热,能量都被线圈接收了,但是如果发射和接收端中间放一点锡纸,一会儿就巨烫。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内置的要买软排pcb那种

这PCB也是软的 但是隔磁片加线圈2.5mm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