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解尚奇TSB-608B语音电子血压计

楼主(2019-05-22):
常用的血压计“罢工”了,拆了看看

“罢工”了的臂式血压计
“尚奇”牌

左侧,腕带气管插口
右侧,外接电源插口

后面,喇叭

底部,电池仓
铭牌
拆开,用斑马纸连接屏
电路板,牛屎很圆

软封装主芯片
这个DRWD9065芯片挂了,查不到信息,按线应该是个语音芯片
这个也查不到信息,应该是个存储芯片

更查不到信息,应该是个3.3V稳压芯片
气压压力传感器

加压气泵和电机
电子控制排气阀
扬声器

接线
取出内脏

电路背面
右边

压力传感器背面
左边

控制板背面
取下坏芯片

芯片下的走线
大家给看看,如果坏的真是语音芯片那就没法修了

————————谢谢观赏————————

网友:
这牛屎芯片真圆呀

网友:
那个是一个功放小芯片而已,拆了  顶多不会发声了而已

网友:
如果是语音芯片,拆了通电应该能工作吧
木牙膏了

网友:
http://www.tonsundev.com/article_list_25.html
广州同声

网友:
不会说话可以看屏上显示数值

网友:
还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

网友:
这个只能做参考,比如汞柱的

网友:
看着烧得厉害,拆掉能工作么?

网友:
怎么不买 omron的,近20年前买的,现在还能用,那些橡胶件都没老化,不过用得也少。

网友:
这个烧了的芯片能代换不?

网友(2020-08-10):
这种做工还真心可以啊

网友:
可能是电压接错了!不过你装电池也不应该烧呀。

网友:
可惜全部都是牛屎加斑马纸,质量堪忧的代表了

网友(2022-07-02):
楼主板子背面左侧的U6芯片怎么没有呢,我的板子就是U6芯片烧了,看不出型号,请问一下U6芯片是电源管理芯片吗?

网友:
查查电源是不是好的,那个24c08是存储芯片

网友:
欧姆龙的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