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费加罗燃气传感器实验

楼主(2019-05-22):
有两片电路板,传感器样子不一致

坏了一个,下面这个板子上的

背面,很多器件不见了,可能被取走了

方形窗口

圆形窗口

搞个热敏电阻干什么呢

自己做个实验电路板,7805稳压

加热丝电阻,60欧姆左右

常态输出电阻

常态输出电压

是个变化量,可能加热很长时间才能稳定,也可能受环境气氛
影响在一定范围波动

遇到燃气后的电压会升高

燃气提供者——打火机

供电

工作电流,大概50-60ma

加了指示灯的电路

连接好

静态图片

动态图片,可能酒精也可以,就是灵敏度低些

网友A:
找个水泵联动一下,检测到气体就开始下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水泵联动一下,检测到气体就开始下雨

错,检测到气体,就打火才对

网友:
楼上的脑洞够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错,检测到气体,就打火才对

够浓度集体升天是吗,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水泵联动一下,检测到气体就开始下雨

这种一般是启动天窗或看浓度范围启动强制通风装置。

很少可燃气体传感器启动喷淋的,除非那气体溶于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够浓度集体升天是吗,呵呵呵

哈哈,你们没理解应用场合,燃气灶打开,燃气释放出来,它检测到自动点火,怎么了,不行吗,不是升天,是民以食为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错,检测到气体,就打火才对

这位是暴恐份子,必须抓起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你们没理解应用场合,燃气灶打开,燃气释放出来,它检测到自动点火,怎么了,不行吗,不是 ...

那高温环境行吗,这个东西敏感性有限,距离灶头太近那里温度不低,不同锅型排热方式不同,很容易出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高温环境行吗,这个东西敏感性有限,距离灶头太近那里温度不低,不同锅型排热方式不同,很容易出问题的 ...

哈哈,别当真啊,我又不是搞燃气灶的

网友C:
搭的电路图放上来看看

网友D:
那两个是拾音器吗?做工真好!

网友E:
传感器要预热,工作温度比较高,那个热敏电阻是不能省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传感器要预热,工作温度比较高,那个热敏电阻是不能省掉的。

那个热敏电阻是干嘛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两个是拾音器吗?做工真好!

那是气敏传感器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个热敏电阻是干嘛的呢?

监测传感器温度,调整加热电流,达到最佳工作温度,另外在初始化的时候,告诉后面的电路温度还没到,不要输出错误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监测传感器温度,调整加热电流,达到最佳工作温度,另外在初始化的时候,告诉后面的电路温度还没到,不要 ...

在铁壳外边能感受到吗,开始我也这么想的,后来感觉距离有点远,还隔着铁壳,热早散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搭的电路图放上来看看

哈哈,这个也要电路图吗,一目了然的东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铁壳外边能感受到吗,开始我也这么想的,后来感觉距离有点远,还隔着铁壳,热早散掉了 ...

这个模块是要装在盒子里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这个也要电路图吗,一目了然的东西啊

哈哈,没搞过气体传感器,圈里电阻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