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咖啡打粉机改砂纸磨刀机

楼主(2019-05-22):
如题。
切割一部分,装上砂纸沾盘,完活。

看图:
1.改好了,原来带2档开关

2.砂纸沾盘螺丝拧在可拆装头上

3.磨个锥子

完毕!欢迎围观!

网友:
废物利用,好办法!!

网友:
感谢分享,感觉缺口还可以再扩大一些,这样较长较大的工具磨起来更方便

网友:
一个有创意的改装
转速过高,注意安全

网友:
改得很不错呀,牙膏还没到货

网友A:
会飞起来的,很危险!!!

网友B:
沿直径切开的话就可以磨菜刀了。
但是操作顺序好像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飞起来的,很危险!!!

就怕飞起来,所以边缘没有全部切除。。。
一档转速还行,二档感觉转时间长了可能会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沿直径切开的话就可以磨菜刀了。
但是操作顺序好像很重要。

我很赞同!
没打算磨菜刀,转速高,不小心就磨一大块啊。。。
操作顺序必须顺着转的方向

网友C:
那个盘没固定,飞出来好吓人

网友D:
这个转速太高了,加一个调速器把转速降低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盘没固定,飞出来好吓人

固定座自身有一定的限位,飞出来的可能不大。
机器带两个档位,一档转速还行
安全考虑,加螺丝固定插座还是比较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转速太高了,加一个调速器把转速降低点。

自带2档调速,再加个调速的话就更好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很赞同!
没打算磨菜刀,转速高,不小心就磨一大块啊。。。
操作顺序必须顺着转的方向 ...

我是想说,必须先把刀压上去才可通电
磨好后也不敢先把刀离开砂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想说,必须先把刀压上去才可通电
磨好后也不敢先把刀离开砂盘吧?

没事,这个顺序无所谓,磨了一下刻刀没问题。
怕转盘飞起来是真的,不过一档转速不是很高

网友:
这个可拆头建议与电机输出部分固定死,原来有杯体的重量压着还好,现在少了重物压着,打磨时受了阻力飞出来将很危险。

网友:
闲置利用好,可以中心钻孔加螺丝固定

网友:
注意转速啊!!塑料连接盘看着怕

网友:
这个我拆过。

倒数第三张图片中间有凹凸的塑料驱动轮子,我用酒精灯烤软,用钳子扯下塑料,中间是铜螺母。

也就是说,本身中轴是可以用螺母固定磨片的。

千万不要上锯片

网友:
结构和料理机差不多,得改硬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