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一个kenwood仿建伍 481车台,但实际内部用的是471主板

楼主(2019-05-22):
从淘宝买了一个建伍481车台,拆开一看原来是471的主板。店家的说法也是醉了。麻烦大家看看这个做工怎么样。

楼主:
请大佬们评价下 这款机器的做工怎么样

网友A:
结果呢:?盘他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果呢:?盘他赢了?

本来就是仿的,他的回复竟让我无力反驳。只想知道做工如何

楼主:
有木有大佬给评价下做工呢

网友:
能用就行,不行就退。

网友:
要么退货!要么收下后如实评论!

网友:
假机,做工就那样

网友:
本来就是山寨机,换壳而已。
不过这机器可以算得上是高仿机,元件布局什么的都和原版机一致,就是做工用料差点,内部程序也是国内仿照原装机功能写的,原装机上一些特殊的功能没有。
话说回来,建伍原厂出481的目的就是因为471山寨太多了,481相比471并没有什么大升级,也是换壳而已。

网友:
481没有471好,471是专业机,分高低段。481业余机,400M全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