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全志A20广告机,安装桌面或刷机

楼主(2019-05-22):
星期天去淘东西看见一块全志A20广告机板,问了一下收购站老板才10元,回来试开机直接播放小视频,各位同学有什么好方法破解或刷机

网友A:
还能装固态 看起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能装固态 看起来不错

那个应该是装网卡的

网友B:
单一块板都10块,有点贵。整个机还差不多

网友C:
对普通用户而言,这玩意就一废物~

网友D:
A20基本跑linux,双核跑安卓开机非常慢

网友E:
我最近就玩这个,不错 ,我也想收一块,可以用SD卡刷, A20的 随便刷   刷不坏的 ,可以刷安卓和linux 看你喜欢那个,机顶盒的固件 ,不过 你得找支持VGA的 固件,  一般的可能只支持HDMI 涉及到修改固件 ,我试了了一下速度还行 网络电视还可以 需要的 可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最近就玩这个,不错 ,我也想收一块,可以用SD卡刷, A20的 随便刷   刷不坏的 ,可以刷安卓和linux 看你 ...

有刷机包和方法吗?我想刷好看看电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最近就玩这个,不错 ,我也想收一块,可以用SD卡刷, A20的 随便刷   刷不坏的 ,可以刷安卓和linux 看你 ...

有VGA和HD高清输出,现在VGA没输出,只有HD只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一块板都10块,有点贵。整个机还差不多

看上了,贵就贵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普通用户而言,这玩意就一废物~

现在开机就播放小视频,就是一……

楼主:
引用 网友D:
A20基本跑linux,双核跑安卓开机非常慢

只想整整看电视用

网友:
A20性能难以支撑看电视,可以说听歌都卡(armbian+deadbeef,NFS客户端,播放ape或flac或wav,如果同时操作thunar逛文件夹会卡),我说下思路,A20改别的系统,从SD卡引导成功率最高,思路都是拆掉原来的NAND,如果没有焊接SD口就补焊,然后找一个硬件最相似的开发板,直接写入对应的linux,别忘了修改dtb名称。

网友:
10元单板?真是疯掉了

网友E:
http://www.haoyuelectronics.com/ ... /A20-images/debian/ 这个就是 固件下载的网址(linux的),啥样的都有,看你的需要了 ,有的可能 可能需要修改固件  还有 安卓 A20的 下个当贝市场 看电视一点都不卡 ,但是前提是网速要好,我刷的是 迪优美特的 超精简固件  固件才200多M 超过300M 的 固件 里面全是垃圾不卡才怪

网友E:
http://www.haoyuelectronics.com/ ... /A20-images/debian/
PhoenixCard 是往SD卡 写固件的 4G的 最好
DragonFaceV2.3.0 是 改固件的   ,你可以改那个硬件启动 ,改开机画面   但前提 他只支持A20!

网友:
还不如买个二手盒子实用,没关好看,最关键还有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www.haoyuelectronics.com/service/A10-A20/A20-images/debian/
PhoenixCard 是往SD卡 写固件的 4G ...

好的,谢谢你啦,晚上回去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www.haoyuelectronics.com/service/A10-A20/A20-images/debian/ 这个就是 固件下载的网址(linux的) ...

大神,这个下载好了放SD卡吗?主板上有SD卡槽和一个UBOOT键,还有一个开关机键,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www.haoyuelectronics.com/service/A10-A20/A20-images/debian/
PhoenixCard 是往SD卡 写固件的 4G ...

往SD卡写固件是第几个文件,以前只刷过手机,谢谢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