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机制作筷子盒第二稿

楼主(2019-05-22):
昨天完成的筷子盒第一稿是半包结构,第二稿就做个全包的抽拉盖结构。合盖的自己做不好处理

用2.5的透明亚克力切割的,中间放筷子的框体采用三层合并7.5mm的高度正合适。

这次没方法了,只能用胶水组装了。最上层的抽拉盖不用胶结。

抽拉盖的2端需要铝合金做卡子

剪下一条,上夹子弯折

上端的卡子,没限位。与抽拉盖间隙稍松些

修型,打眼

下端的卡子有底部的限位,抽拉盖只能向上滑动

取废手机上的小螺丝固定在筷子盒上

清洗一下,完工

网友A:
合金卡子不好看,不如榫卯结构配合uv胶水,透明好看。

网友B:
盖了和盒是一样宽的吧,要是小一点做个滑槽就好了,一样宽的抽出时会晃动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合金卡子不好看,不如榫卯结构配合uv胶水,透明好看。

这样还能来第三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盖了和盒是一样宽的吧,要是小一点做个滑槽就好了,一样宽的抽出时会晃动易坏 ...

滑槽的话,怕精度不够不顺滑或者太卡涩

网友:
装筷子的话我就搞不懂了,为什么非要用最大的最大的面做盖,最小的面不行吗?最小面作为取放面可以切合适的两小块随便就做个塞子盖好。

有激光切割机居然想做个装筷子的,瞎了材料和人工。

亚克力表面的强度也不行,用不了多久就会刮花,看上去会很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