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IPULI”恒流稳压充电器"打嗝"故障求救

楼主(2019-05-22):
        一个充电器,输出电压失常,且伴有“打嗝”现象,自己折腾了半宿,不得要领,上来发帖求助。
        这货盒子上标注输出电压28.4VDC/2A,可是输出最大才12V:

且电压是跳动的,细听还有固定间隔的鸣叫,就象“打嗝”一样:

指示灯伴随着电压跳动忽明忽暗:

开拆:

电路板正面,两块散热片,每块散热片上一个管子,应该是单管振荡:

电路板背面啥都没有,高低压电路径渭分明,通过一个矩形开孔隔离:

先看看两个带散热片的功率管,前面初试有电压输出,这两货应该没坏。这个角度拍不清型号:

后经@温力口 指点,这是个场效应电源芯片MIP0227SY,这是它的内部框图:

这个是输出整流双二极管:

高压输入端,高压滤波电容450V/100U:

输入桥堆:

稳压光耦817,看见引脚锈迹斑斑(细看前面还有一枚R9的1K电阻也锈了,但是后面测试没问题,特此说明):

输出转灯芯片(?)LM358和电压比较器17393:

电压基准431:

跑电路发现这枚431居然是R(控制端)K(阴极)短接的,不知是如何实现基准输出的:

有电压输出,只是过低、不稳,重点怀疑是稳压电路,用摄子轻轻一碰光耦,原来早已锈断:

把光耦换了再说。找出库存:

旧的拆下,和新的来张合影:

光耦换上了,兴奋地测输出,可是更低了:

把输出整流二极管拆下,断开后级,直接测开关变压器次级交流输出,这是频率太高测不出?居然没有电压:

300V+电压正常:

测开关管各极电压基本正常的,这是“基极”(因为不懂这是啥管,所以打双引号)电压:

断电摸开关管也微热,明显是起振了。这下没撤了,重新把换上的光耦拆下,再测输出电压,依然是这么低,那可恶的“打嗝”依然存在:

拆机这么笨,我还是去唱歌吧

情是那么笨

PS:发出求助帖,大神支招可能还是稳压部分问题。测431输出,果然电压不稳:

但是拆掉431,直接测稳压后电压也是跳动的:

直觉不是431问题,但是还是换了试试。拿出库存:

看看新旧的合照:

用电阻法测了一下新旧两个管子,数据基本对应,管子也不太象有问题。换上去了,果然电压还是跳动(为了图片能看出区别,新管子的引脚还没剪):

再次把输出整流二级管拆下,直接测输入高压电容,电压也是跳动的,关键是也能听到“打嗝”的声音:

很明显这故障不是来自稳压部分,甚至不是来自后级低压。摸开关变压器的初级尖峰吸收相关元件,烫手,电源芯片处于大功耗状态。维修再一次陷入死胡同。

师傅救我!@温力口 @jsycwnw @snowrose2000
算了,我还是去唱歌好了。

忘情冷雨夜

忘情冷雨夜

忘情冷雨夜

PSz:找到故障点了,但是整流二极管拆下后,现在找不到了,没装回去不敢试机。

这是它的参数,求问那STPR1620CT整流二极管能用什么来代换?

工作台面太乱了,丢失元件的事不止发生过一次了:

看来,饭要一口一口吃,太多的活同时展开真的不行。通道,这次“打嗝”及久,吃到这噎住了?

网友A:
有的充电器要接电池才能输出正常充电电压。

网友B:
你那个光耦旁边那个电阻不也是绣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光耦旁边那个电阻不也是绣了吗?

那个R9是个1K电阻,测过没有问题,忘了说了,主帖已更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充电器要接电池才能输出正常充电电压。

上哪找28V的电池,我想弄好了给电批用的,不知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哪找28V的电池,我想弄好了给电批用的,不知行不行。

不用找电池,找个合适的功率电阻作为负载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R9是个1K电阻,测过没有问题,忘了说了,主帖已更新。谢谢。

还是换了的好,都绣成这样了

网友C:
431居然是R(控制端)K(阴极)短接的,不知是如何实现基准输出的,这是作为2.5V基准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431居然是R(控制端)K(阴极)短接的,不知是如何实现基准输出的,这是作为2.5V基准使用的。 ...

温总,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没有说一句话就到,最爱你的人是我,我怎么舍得让你难过。按照温总指引的道路勇敢前进,等我胜利归来的消息。

我怎么舍得温总难过

网友D:
光耦换上了,兴奋的测输出,可是更低了→哈哈

网友D:
电压这样跳动应该是控制部分问题,最大可能的元件就那三极管和电源芯片了,关注结果

网友E:
检测光耦周边电阻,检测变压器反馈绕组是否断线,更换TL431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耦换上了,兴奋的测输出,可是更低了→哈哈

你是来笑话我的吗?笑就笑吧,我上坛是负责搞笑的——现在正在折腾电饭锅,等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这样跳动应该是控制部分问题,最大可能的元件就那三极管和电源芯片了,关注结果 ...

我也关注,这也是论坛该有氛围。谢谢支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测光耦周边电阻,检测变压器反馈绕组是否断线,更换TL431试试看

谢谢你的热心支招,这么多人支招,如果不能修好它,我觉得不是我个人的事了。请留意后续。

网友F:
我就是在厂里面修电源的。
这种情况是稳压电路的问题
稳压电路431,817核心外围零件。
变压器副绕组。
我在厂里面修的时候431坏的多。
817坏打嗝
431坏电压不稳带不起载。
431点两个分压电阻坏任意一个都电压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就是在厂里面修电源的。
这种情况是稳压电路的问题
稳压电路431,817核心外围零件。

817是新换上的,应该没问题;431浅测过了,电压确实不稳,而且很低,这应该是个线索。请留意后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测光耦周边电阻,检测变压器反馈绕组是否断线,更换TL431试试看

换了431还是不行,看主帖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就是在厂里面修电源的。
这种情况是稳压电路的问题
稳压电路431,817核心外围零件。
可能不是稳压部分的问题,至少不只是稳压部分的问题,主帖有更新,再来支招。

网友:
电动车经典充电器我是瞎蒙,对付高级的充电器我则是一筹莫展,既然你call我,就瞎说几句吧!
一般我遇到这种是直接放弃(能力问题),现在假如是我想试试的话,尽可能替换可疑及引脚氧化的元件,全板认真补焊一遍(烙铁头融化焊点后,贴着引脚连刮带焊排除虚焊),然后再根据自己能想到的进行排查,就是传说中的测量、替换法(当然不一定就有结果)。
根据你所述
1. 有高压300V。断电后是不是还有,如断电后不消失,往往预示开关电路未起振工作
2. 去除光耦时,电路仍有不稳低压输出。 电源芯片我不熟悉,按理失去输出侧来的负反馈,电路失控会炸鸡,但却没有出现。要么电源芯片自身有完善的保护功能,要么电源芯片坏了,或外围电路问题使芯片不能工作。最好有替件加以排除。
3. 弄来弄去,输出是不稳低电压。有时候不一定能认为是有输出,如果低压几乎不能带载的话,就是所谓虚电,意味着电路很可能没有启动。有的充电器需要带载才有输出,这种电路不熟,抱歉没什么可建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