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制作移动版T12焊台

楼主(2019-05-22):
外出维修作业时,需要用烙铁进行焊接,每次都要接插线板,有的时候周边没有市电,特别不方便,以前伍尔特上门推销东西时,推销过一款烙铁,里面是烧气的,很轻巧,看起来很高端,就是特别贵。上了论坛看坛友们做了各种各样的移动板T12,深受启发,下定决心也做一个。

马云家买的现成616套件。

找出6节18650电池、平衡板、防水接线盒。

进行焊接作业

贴上青稞纸

电容式点焊机,没有点焊机的朋友也可以用烙铁焊接

焊接完成,这个保护板是以前买的,价格也比较贵,大约30块一个,同口充放电的,最高好像可以支持12串。

刚好能放进防水接线盒里,这个盒子也就2块钱左右吧。

把电充满后进行放电测试,5A放电

80W放电

充电测试

充满自停

给防水接线盒开孔,圆孔用麻花钻钻的,方孔是人肉切割机用小钻花钻外形,然后用美工到切割。

把控制板和航空插头装上

装上航空插头和电位器

装上开关,后面装了一个5.5mm插座方便充电和外部用电。

电池下面贴上3M胶带

装上电池组

装上盖子

外观

背面

大约1斤重

手上没有专门测试烙铁温度的仪器就用万用表的温度探头来测一下,开机档位调到最小大约220°。

旋钮调到最大,万用表温度显示415°,万用温度范围-20-1000°精度正负(1.5%+15)。这个温度只能做参考。

烙铁工作时电压。

这是第一次打印的表盘,温度在圆圈外面了。打印出来才发现错了。

第二次打印的表盘

装好表盘

成品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等等好像少了点什么?

少了一个电压显示功能

这个表头是三线的,红色供电,黑色负极,黄色为电压信号线。

短接黄色和红色就可以直接测量电源端电压

这个表头比实际低0.2V

人肉开孔机开孔

热熔胶固定

表面上贴一层透明胶带

加热时显示电压

加热完毕后电压

大家改装东西找不到外壳时,可以去买这种防水接线盒,价格很便宜质量相当好,尺寸多种多样,开孔也比较方便。谢谢大家 。

网友A:
做得真漂亮,就是电池包固定只粘底面感觉不牢靠

网友:
感觉太大了,失去移动版的精髓了

网友:
搞一个热敏电阻检测温度,用数码管或液晶把温度值显示出来就更好。

网友:
再塞一个USB快充模块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得真漂亮,就是电池包固定只粘底面感觉不牢靠

做的真的很好,
就是保护板成本佔好高,
都比一套616带手柄贵了.

网友:
有保护板,也有电压表,电池全新,配置比我做的高大啊
也是刚发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39064&extra=

网友:
做的挺漂亮的,很实用的工具。

网友B:
这样做通用性不好,我的做法是:PD充电宝+诱骗器+牛肉白光(936手柄的)
好处是便携,通用,毕竟不经常用移动烙铁

网友:
这壳子不错,厚实、密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做通用性不好,我的做法是:PD充电宝+诱骗器+牛肉白光(936手柄的)
好处是便携,通用,毕竟不经常用移 ...

倒是个好办法,就是PD充电宝比较贵,大家手上不多,我是工具包电池配牛肉

网友:
我用的是手柄内的控制器,所以只要插上电源就可以焊了,包括移动电源

网友:
这么多高科技仪器

网友:
哈哈,可以。我用的是18V电动工具电池,做个接口插上就行。省事,电钻电锤电手扳手什么的都通用电池。

网友:
做的比我漂亮。

网友:
过来二刷,搞得我都想做一个了。正好手里有好多电池,闲置保护板以及牛肉控制器加手柄,盒子是个问题

网友C:
朋友好,能私个防水盒的链接吗?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好,能私个防水盒的链接吗?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外壳

淘宝搜索防水接线盒,尺寸都有,都是包邮的,每一家卖的尺寸都不一样,这个要根据你需要的尺寸选。

网友:
充电口塞一下啊 短路了就不好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