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液晶电视电源板背光启动脚是哪个?

楼主(2019-05-22):
之前买的电视电源板跟旧的原装板一样故障了,电视背光板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卖家发来了检测步骤,想着用这个步骤检测一下原装板。但是我不知道背光启动脚是哪个。。。。。
第一步:拔掉所有负载。
第二步:把5V 跟开关机控制脚以及背光 启动脚短接。
第三步:5V对地接50欧2W电阻。
第四步:高压接口接好
第五步:通电,量各组电压是否正常,看背光 能不能正常亮起。
如果不正常,说明电源板坏 如果正常则说明其他电路问题

楼主:
百度看了一下,5v_s短接到stb和Pwm就行是吧?还是说stb换成sw?

网友:
5V sw stb
Pwm是调节亮度

网友:
5V短接STB和SW ,STB是电源待机控制,SW是背光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