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也组个锂电池供电的白菜T12

楼主(2019-05-22):
如题。老早以前咸鱼撸的扫地机电池包,一直想组一个锂电池供电的T12,一放到现在才完工。材料如下:
6串18650锂电池带盒子,
616控制板,
电压表头,
电位器,
航空插,
T12芯插拔支架,
毛巾架横管一截,
货车刹车片铆钉,
木棍,电线线若干等,组装起来。。。

组装不复杂,过程比较费时,细节自行脑补吧,直接来结果
1.总体效果

手柄放在支架上的效果

关机状态

开机状态(未插手柄)

2.本体细节
因为没有电池保护板,正面有电压显示。右上是T12指示灯

背面 温度调节电位器,航空插座,7p充电座

手柄支架

侧面看一下

底面,电池包信息

3.手柄细节

拆开

手柄主体,毛巾架的横管

T12芯插入端,用货车刹车片铆钉垫一层焊把线外皮很合适

货车刹车片铆钉,网上找的图

T12芯支架,以前撸的,这次用上了

最后,锂电池供电,无束缚,方便的很啊。
手柄这次做的比较满意,得益于与各种配件出奇的合适。
完毕!欢迎围观!

网友A:
手柄漂亮木头那在用砂纸打磨一下就更完美了

网友B:
一个比一个做得漂亮!还带烙铁架

话说偶有电池包和航插了,就差手柄、烙铁头、硅胶线,还得先D个控制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柄漂亮木头那在用砂纸打磨一下就更完美了

细节还不够完美呵,得空再加工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比一个做得漂亮!还带烙铁架

话说偶有电池包和航插了,就差手柄、烙铁头、硅胶线,还得先D个控制板:lo ...

控制板可以没有,有电压显示就够了吧
看你这配置,做出来肯定高大

网友:
主要是金属手柄冬天使用时,冰凉!

网友:
手柄取材巧妙

网友:
做的很实用

网友:
调温旋钮这样不别扭?

网友:
设计的很巧妙 ,还带烙铁架的。

网友:
我是来问问一年用几回的……

网友:
都很高大,我还是用老式电烙铁

网友:
看到木塞子了

网友:
二刷完zhuqing坛友的,再来继续二刷小钢炮坛友的哈哈,越来越想自己做一个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比一个做得漂亮!还带烙铁架

话说偶有电池包和航插了,就差手柄、烙铁头、硅胶线,还得先D个控制板:lo ...

是时候晒一下我的存货硅胶线,手柄,和oled控制器馋馋元首了哈哈哈哈,叫你每次都晒好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时候晒一下我的存货硅胶线,手柄,和oled控制器馋馋元首了哈哈哈哈,叫你每次都晒好货 ...

看存货,就整的高大上啊,期待大作

网友:
最近都在做移动版T12?

网友:
这下可以随身带了,但是电池包很怕嘭

网友(2019-07-03):
我也准备组一个,想用5串锂电池,充电器有现成的

网友(2019-08-03):
这个是移动版的吗?  锂电池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