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晶体管测试仪重新刷固件

楼主(2019-05-22):
想给LCR-T4晶体管测试仪重新刷个固件玩,怕失败了废了把原来的芯片焊下来,重新焊了一片M328防止刷机失败再换回去(原来的固件加密了无法保存)。刷了好多版本的都不行,有的亮一下黑屏有的一直亮屏不显示任何东西,刷了一个1.11的可以用但是好像显示参数少点主要是屏幕显示反转180度具字体太粗,1.12的都没成功(好像与熔丝设置有关?),最后刷了一个感觉不错开机后发现是1.13版本,显示参数好像比原来的多了一些,也也没注意原来是什么版本的。
1. 防止失败换芯片

2. 刷机过程略过,刷完后开机

3. 测试电阻,测1欧电阻时显示0.95欧,也可能会判断为电感?

4. 测试阻值大的电阻与电位器

5. 测试几个电容,现在与原来对比。

6.  测二极管与LED

7.  测三极管,显示参数比原来多点。

8. 测试MOS,显示参数比原来也多一项。

网友A:
连这个也是开源的呀!

网友B:
1.13的固件能发一下吗?QQ:911015159@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这个也是开源的呀!

老外是开源的,但是商家不开源程序拷不出来,中文版的找不到。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刷出电桥功能了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外是开源的,但是商家不开源程序拷不出来,中文版的找不到。

固件来了,不同的测试仪不一定能行。

网友C:
太会玩了,重新刷固件后校准了没,两个版本差异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会玩了,重新刷固件后校准了没,两个版本差异有点大

1.11的可以自动校准,这个1.13的与1.11后面用大于100n电容校准时稍有不同,不太懂什么意思,稀里糊涂校完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3的固件能发一下吗?QQ:

固件七楼可以下载,论坛会收20M不是我收的。

网友D:
介绍一下刷机过程呀

网友E:
感觉意义不是很大~

网友:
看着都是小修改

网友:
这个小仪器还是不错的。版本太多,就算外围电路大致相当,估计刷过了会与原来的测量值不一样。在没有标准器件与高分度校准仪器的前提下,都不知道哪个值相对可靠些,这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介绍一下刷机过程呀

刷机没有什么好说的,用usbasp刷,熔丝:低F7  高D9  扩展FF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意义不是很大~

下一步加个稳压管测试、再加个频率测试…应该有意义了吧

网友:
要是能刷中文版就好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件七楼可以下载,论坛会收20M不是我收的。

谢谢分享

网友:
中文很重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