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个Mobileeco随身WIFI盒子, 型号ME-Y30K......

楼主(2019-05-22):
刚买了一个二手的随身WIFI, 貌似导游们用的那种
牌子叫Mobileeco, 棒子货, 型号ME-Y30K
拿到手试了一下好用, 于是拆开来看看

就是这个了, 烟盒一点, 可以用大卡

背面初始密码什么

侧面两个螺丝, 其他卡扣, 研究了一会搞开

卡扣一个没有断, 哈哈

拆掉电路板四个螺丝, 可以板子拿下

电池3000mAh, 外型SW395157, 也是棒子货

电路板屏蔽罩

这边也有

小心撬下屏蔽罩

大部分芯片都在这边, 最大高通MDM9310

旁边JSFBAB2N73ABA, 这是个啥子, 字体三星的, 看编号镁光

搜了一下, 牌子JSC, 是个Nand+DRAM集成芯片, 2Gb存储和1Gb缓存

电池口肯定充电芯片

8903JE美信的, 最大2A, 充4.35v呃, 还是个电压电池

然后突然发现这里霉点

楼主:
对面屏蔽也有火花印记
之前测试功能问题啊, 怎么会这样?

小刷子清理一下电路板, 没有看到损坏元件
也许只是屏蔽太近打火了, 一会给他贴个胶布

继续发, AR6003

这一面, 东西比较少

版号在这里ME-C30

一个是1605L, 是高通最早支持LTE网络的射频收发芯片

另一个PM8018, 电源管理

这里空了位置, 好像还能另一种电源芯片

之所以拆开来, 就是为了知道天线在什么位置
天线, 贴在架子

这边还有一个

好了, 已经装回去了, 一定不要问题

全部发完, 谢谢观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面的屏蔽层上也有火花印记
之前测试功能没问题啊,  怎么会这样?

做工还不错。。谢谢。

网友:
高通主控 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面的屏蔽层上也有火花印记
之前测试功能没问题啊,  怎么会这样?

还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

网友:
不错的,4g用了主分集天线,屏蔽罩上的是导电布

网友:
质量真不错,可以继续

网友:
我有个美国的随身wifi,比这个做工好很多,改天拍照发上来

网友:
那个陶瓷天线应该是WIFI天线

网友B(2019-10-08):
多少钱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买的

带邮费29块钱

网友(2019-12-06):
引用 网友C:
带邮费29块钱

在哪买呢还有么

网友(2022-05-23):
我也买了一个二手蓝色的,但我不知道什么操作,请问老大哪里能查到操作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