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求凌志400卡带收音机的接线图,谢谢!!谢谢!!!

楼主(2019-05-22):
最近喜欢玩下情怀机,今日在咸鱼淘到一台凌志400的卡带收音机,关键的是这机带有短波收音(车机还在路上,还没有到我手里)。

卖家说是刚从车上拆下的  不知道定义,插头也没有拆下来。

向广大车机爱好者 求这款车机的接线图,谢谢!!

机器开机了  但是面板灯不亮  卡带机芯皮带老化融化了

刚开始时候  收音效果不是很好,连续使用中,感觉声音越来越好,灵敏度也越来越高了

或许是机器存放时间久了  电容需要激活?

面板灯不亮 量了几个小奶泡  发现有一个电阻无限大。

这个机器的面板灯是串联?

有鸡友换过这个车机面板灯为LED的吗?

哪儿可以买到这个卡带机芯的皮带呢?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你不是在hifidiy问了吗 还有人回复你了 就是丰田的接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在hifidiy问了吗 还有人回复你了 就是丰田的接法啊

我是同时在几个论坛发帖问的

楼主:
搞定

原来如此!!!

1 2 3 4 接12v正极   5接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在hifidiy问了吗 还有人回复你了 就是丰田的接法啊

和丰田一般车机接法不同  要多接一根线到12V正极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丰田一般车机接法不同  要多接一根线到12V正极

楼主:
机器开机了  但是面板灯不亮  卡带机芯皮带老化融化了

刚开始时候  收音效果不是很好,连续使用中,感觉声音越来越好,灵敏度也越来越高了

或许是机器存放时间久了  电容需要激活?

楼主:
面板灯不亮 量了几个小奶泡  发现有一个电阻无限大。

这个机器的面板灯是串联?

有鸡友换过这个车机面板灯为LED的吗?

哪儿可以买到这个卡带机芯的皮带呢?

谢谢各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面板灯不亮 量了几个小奶泡  发现有一个电阻无限大。

这个机器的面板灯是串联?

皮带在X宝上可以搜到的,我几年前买过。搜录音机皮带。原机我没看过,照明灯你可以查查线路,看看是不是串联,看不清线路,你可以找外跟灯泡阻值着不多的电阻并到坏的灯泡上试一下。用LED代换应该不成问题,现在贴片件多的是,就是要看一下光线的方向。几串几并根据电压计算一下,串上限流电阻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带在X宝上可以搜到的,我几年前买过。搜录音机皮带。原机我没看过,照明灯你可以查查线路,看看是不是 ...

您还记得皮带是多长的吗?我的卡带机芯皮带都融化了

楼主:
昨晚把机拆了,根据PCB标示整理出接线定义如下,有需要的自己保存。

网友(2019-06-29):
引用 楼主:
面板灯不亮 量了几个小奶泡  发现有一个电阻无限大。

这个机器的面板灯是串联?

面板灯一般是并联吧。串联坏一个影响全部没可能这样设计的。可能是你没接上灯光控制线吧?

网友(2019-08-27):
皮带用录音机方形0.5长10厘米就可以用,面板灯估计是你没有接灯光控制线,灯两端电压好像9伏左右。

网友(2019-10-13):
引用 网友A:

发一张清晰一点的接线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