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华硕EEEPC 1015PED上网本

楼主(2019-05-22):
华硕EEEPC上网本

网友:
液晶扳下来去赠送~

网友:
硬盘还不换成SSD起飞......

网友:
这个比当年那些小上网本大多了,也强多了
等第二批牙膏ing

网友:
性能咋样哈哈

网友:
功率真小啊,省电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什么配置?图片看中清啊。。。。

网友:
这本子够老了,才1G内存,但是散热器竟然用了大块纯铜,做工还是可以的,原装富士通硬盘换西数750G的吧?系统之家ghostxp应该带了AHCI驱动了吧

网友:
英特尔凌动CPU,就只能开个网页,玩个QQ或是看个视频,速度慢的让你怀疑人生

网友:
换了固态硬盘了吗

网友(2021-02-10):
你好,我手上也有个同款的EEEPC,不知道键盘怎么取下来。。。我把键盘外面那个塑料壳拆掉了。。。。 想请问下怎么办。。。。

网友:
现在用最少也得I5-7代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