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帮忙看看这款电池的型号,飞利浦剃须刀用的。

楼主(2019-05-22):
这款电池是用在飞利浦剃须刀上的,有很多年了,感觉动力下降了不少,想买一个换上,不太确定它的型号,望大神们指点。

网友:
上面不是写着呢吗?18500

网友:
不是写着18500,就算没写,量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sony18500锂电池

网友:
我直接拆了,入口的5v直接跳线到马达上,动力无限,好用的不得了

网友:
18500,很常见的电池啊

网友:
索尼锂电池,尺寸是18*500,其他品牌锂电池也可以的,只要尺寸合适就行

楼主:
容量呢?18500电池是不是全是锂电池啊?

网友(2019-09-14):
是飞利浦HQ9190CC剃须刀上用的吧?我也有这款剃须刀,但是此款剃须刀已经停产咯!

网友:
用17500可以替换的,只是略细一点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