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两个固态硬盘测速报告

楼主(2019-05-22):
两个固态硬盘测速报告
图一是 定制版的 256GB 图二是 西部数据 绿盘 120GB  两个都是M.2 2280 转接盒下的速度

网友:
西数的没开4K吧,速度慢

网友A:
这速度 ,真的假的啊,也就比机械盘速度快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速度 ,真的假的啊,也就比机械盘速度快点啊

用的 NGFF M.2 转SATA的盒子下的速度

楼主:
两个固态其实都是 M. 2 2280 SATA协议的,只不过都是用的转接盒子在惠普商务机下的速度

楼主:
随便透露一下 图二的 西部数据 M.2 2280  120GB的固态 主控和闪存都是 闪迪的

网友B:
连续慢, 4k也慢, 这确实是固态?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两个固态其实都是 M. 2 2280 SATA协议的,只不过都是用的转接盒子在惠普商务机下的速度 ...

你主机的sata口是2.0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主机的sata口是2.0的吧?

2008年的电脑主机 I3 3220 CPU DDR3 4+4GB 160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续慢, 4k也慢, 这确实是固态?

图二是 西部数据 绿盘 M.2 2280 SATA协议的,本来就是固态。不过主控和闪存都是 闪迪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二是 西部数据 绿盘 M.2 2280 SATA协议的,本来就是固态。不过主控和闪存都是 闪迪的 ...

跟闪迪没关系, sandisk的固态u盘cz80/cz88都远不止这个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闪迪没关系, sandisk的固态u盘cz80/cz88都远不止这个速度

我都说了,我这固态是用M.2转SATA盒子 惠普商务机下的速度。还是2008年款的商务机下的速度,能和现在的组装机比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都说了,我这固态是用M.2转SATA盒子 惠普商务机下的速度。还是2008年款的商务机下的速度,能和现在的组 ...

2008年哪里有i3-3220啊

2008年也没有DDR 3 1600MHz啊

你应该是弄错时间了,不可能的。

我2007年5月买的了联想天逸F40A笔记本,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Intel CPU是3位,不是4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说了,我这固态是用M.2转SATA盒子 惠普商务机下的速度。还是2008年款的商务机下的速度,能和现在的组 ...

08年的Dell d630也不止这个速度
随便吧, 你高兴就好, 不用回了.

网友E:
USB3.0有这么慢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08年哪里有i3-3220啊

2008年也没有DDR 3 1600MHz啊

当时 就是哪个时候买的 保修贴上也是那么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USB3.0有这么慢么?

2.0的主板

网友(2021-10-14):
这速度也太慢了吧,起码的到400-500吧,,你是不是接了USB口测试的啊,,2.0也不行,,要接SATA3.0才能速度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 就是哪个时候买的 保修贴上也是那么写的

2012年买的索尼笔记本第二代i5 2520,DDR1333。那时候三代CPU还没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