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小刀牌电动车铅酸蓄电池充电器SP70-48V

楼主(2019-05-22):
别人的电动车充电器坏了,不要了,给我了,也没用(没有电动车啊),拆吧。
小刀牌电动车充电器,带定时功能?输出插头没有了。

细节,48V铅酸蓄电池用,输出电压59V,电流1.8A。

提示语。

底部,防拆贴已坏,估计被人搞过。

使用说明和警示语,还比较详细。

拧掉两只螺丝,有卡扣,拆开,无风扇。这是板子。板子有很多空位(共模电感、安规电容都没有),有些功能并没有(如定时)。

板子背面。

主要集成块:开关电源专用IC——UC3844。

充电检测运放LM358。

充电控制IC——SP130B。没有资料,问度娘是单片机,负责充电控制和转灯控制。

高压部分:高压滤波电容68uF/400V,场效应管CS8N60(8A600V,N沟道),有保险管(好的)。

输出端:滤波电容470uF/63V,5A肖特基整流管带散热片,有防反接二极管。

输出端的保险管,已爆,在保险管外壳焊细铜丝,也已不知去向,看来有问题。

换掉爆掉的保险管。5A的,没有5A的,找一个2A的先换上。

仔细检查,没再发现烧焦、炸裂、虚焊的元器件,灯泡大法通电,指示灯亮,改直接插220V电源,指示灯亮(绿灯亮,表示充电结束,没接电瓶可能就这样)。

这是测空载电压。

没有电瓶可充电,找一个大电阻(20W150Ω水泥电阻),试试带载情况。

只降1V,电源应该没问题,不知道能否正常转灯?
最后提供一张参考电路(不是本机电路,里面有SP130)

这类电动车充电器基本电路都差不多,但也有好坏之分。自己没有电动车,这个东西也没啥用,可以改成可调电源使用,电流还不大,吃灰中……
谢谢围观!

网友:
估计是输出极性弄反了才烧的保险,充电器没毛病。

网友:
拆掉单片机,做个可调开关电源吧
等第二批牙膏ing

网友:
西普尔厂家的充电器怎么省了这么多元件?

网友:
还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

网友:
省掉了EMI电路,输出不带可控硅。

网友:
偷工减料了许多

网友:
电感都没有装,这电源也太省了吧

网友:
这充电器外壳还不错,板子缩水多了点

网友:
谢谢分享。。。。国电源很坚强,爆了保险,居然没有殃及鱼池。。。。

网友:
确实是西普尔的,拆过小刀原装充电器,就是这货色,你压缩我价格,我压缩材料,很正常。
比如传动轴,轴承档按工艺应该切削后淬火上磨床精磨,这样的传动轴匹配轴承比较耐用,压缩商品价格后,切削发黑就组装轴承了,加工成本省了一小半,什么价格做什么货

网友:
竟然5a保险。。。。。烧掉了后面还没事

网友:
这个太一般了,和坛子里推荐的几块钱的差不多

网友:
接在输出负极的二极管,只是防倒灌,不能防反接

网友(2023-03-21):
感谢楼主分享的图片,辛苦了

网友:
这板子省了不少元件啊,小刀还是个品牌啊。

网友:
现在做这些充电器厂的都在省元器件降成本

网友:
还带定时功能

网友:
扼流圈安规电容省了

网友:
这是个小刀品牌的,真够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