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萧错聊表~美度贝伦赛丽M8605.4.11.8全自动机械腕表拆解保养

楼主(2019-05-22):
这块美度贝伦赛丽表友说购买于沙特,到现在七年了,没有做过保养。最初日误差+10S左右,其间摔过一次,误差变为慢十几秒。现在运行误差变化更大,打算做一次洗油保养。收到检查发现,盘面有几处明显脏污,指针氧化痕迹,字面盘指针遮挡下方,隐约可见有一处小伤痕。机芯固定螺丝有拆装痕迹,原动系油脂干涸,磨损较大,干涸油脂颜色很奇怪,不像是原厂所采用的任何一种润滑油脂。

这款美度动显全自动机械腕表型号为:M8605.4.11.8,搭载ETA2897机芯,
机芯直径:25.6MM,
机芯厚度:4.85MM,
振频:28800每小时4Hz,
宝石数:21,
动力储备:42H。
表壳直径:42MM,
表壳厚度:9.85MM,
防水深度:50M。

说起ETA2897机芯就不得不提到ETA2892。ETA2892机芯发布于1976年,因为2892本身即为超薄设计,机芯厚度只有3.6mm,所以非常适合加挂各类模组。加装模组后仍可保持纤细体型的原因是在于,她的桥板与后期增加各类模组可位于同一平面,是高度整体化的设计,和早期研发的自动机芯相比,有非常大的差异。说白了,就是ETA2892的设计可以让DIY者拥有更大更广的自由度空间。以它为基础,衍生出的机芯型号很多,例如:2893(双时区)、2894(计时码表)、2895(小三针款)、2896(大日历视窗)以及2897(储能指示)等等。其他厂家为2892附加的模组更是千奇百怪,以它为基础开发问表、万年历、或是时间等式表都游刃有余。因此,同样以2892为基础机芯的表款,售价方面却差异巨大。

简单介绍完这块表搭载的ETA2897机芯,下面言归正传,开始详细分解并观察分析一下这块腕表的设计细节及现有状态。

▼收到表友寄来的表

▼表镜为双面防眩目蓝宝石玻璃,盘面放射形太阳纹,时、分针为太妃针造型设计,动能显示指针为刀型针,刀型针为柳叶针变形设计,大多应用于小指针。

▼表的背面为背透式设计,机芯也有做相应打磨,后盖为四颗螺钉固定,很多偏正装表都是设计为后盖螺丝固定,防水注定不会很理想。

▼盘面有浅红色痕迹,能量指示上方也有污渍痕迹,日历框下方黑色污点,十二分钟刻度位置下侧有轻微伤痕。具体产生原因令人费解。

▼机芯条夹板位置有磨损粉末状物体,条盒轮有轻微污渍。

▼盘爪固定螺丝翻口,蓝钢固定螺丝有轻微拆装痕迹,自动陀边缘氧化痕迹。

▼旋下后盖固定螺丝,由表壳位置可以看出,表主平时佩戴环境还是不错的,可以看到后盖边缘只存在轻微锈蚀,表壳边缘没有过度锈蚀发生。

▼自动陀轴承有斑点状锈蚀痕迹,边缘为潮湿空气导致的氧化变色。

▼ETA标识及机芯型号钢印。

▼取下自动系统,可以看到机芯布局就是ETA2892,上文中曾提到,因为在机芯增加了动能显示组件,所以型号改为2897。

▼取下前圈,来仔细观察一下盘面问题部位的细节图。指针的氧化,个人认为绝大部分原因来自于前圈的设计。我发现很多美度的表款,佩戴一段时间后均有指针、刻度氧化痕迹产生。

▼这张图可以隐约看到时针棱角下方有轻微伤痕,由此可以确定这块腕表曾拆装过指针。

▼取下指针及字面盘,尝试清洁字面盘污渍,有的可以去除,但有的位置无法清洁干净,有几处小伤痕也已无法恢复。

▼开始分解、检查机芯各部分组件磨损情况。

▼动显模块附件。设计为中间滚珠轴承,上下双层轮片,下方轮片结合条盒轮输出动力,上方为动显指示端。此处保养润滑需要做到位,油脂也需按照官方数据指定的,使用可做长久润滑油脂。

▼叉夹板疑似清洗剂残留痕迹。

▼条夹板由于属于机芯原动系部件,属于手动直接操作的组件,受力最大,所以但凡润滑失效,必定会短期内导致磨损严重。有时候观察腕表的走时还属正常,但条夹板组件可能早就在磨损当中了。个人认为腕表保养周期,还是按照官方指导的两至三年左右,也可以视手表的防水性能相应提前或滞后。因为温度,空气中的微细颗粒,水份等因素都会影响缩短润滑油脂的功效,例如腕表表冠和后盖均为旋紧式设计,那么相对来讲,保养周期可以延长一些。如果表冠是直拉,后盖为螺丝固定,就如文章里这块美度,保养周期就应相对的提前一些,这样就可有效避免机芯内部件过度磨损。

▼原动系齿轮表面磨损出的花纹还挺好看。

▼全部分解完成,全家福。

▼打开条盒轮取出发条,检查发条,状态正常。

▼开始清洗机芯部件。

▼清洁保养条盒轮。

▼清洗完成,检查部件均无异常后放入防尘罩,部件做防扩散处理,开始点油组装。

▼清洁指针氧化、脏污痕迹。

▼装壳做前镜防水,在这一点上要吐槽一下,美度的表款设计、做工、机芯打磨,使用蓝钢螺丝等等这些,在同等价位中来说,算很用心去做产品了。但是大多表款设计均为开启表镜拿取机芯,这就无形中给防水多出一层隐患。例如舵手系列,本身设计为螺纹旋紧表冠,螺纹旋紧底盖,这种设计消费者在日常佩戴防水方面会增色很多,但是,奇葩的是表壳却非一体成型,机芯也是需要开启前圈才可取出,前圈的防水就是一道硬质防水胶圈,在这一点上我始终想不通,为何要如此设计,如此这般,表冠和后盖的螺纹旋紧设计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初步上机测试调校。

▼组装后盖,后盖固定螺丝点好螺纹胶,防止佩戴时间久后松脱。

▼在腕表固定螺丝拆装方面,我是始终秉持尽可能做到无痕拆装,选取合适尺寸和打磨好刀口很重要。

▼上机测试各方位走时数据,没问题上自动摇表机测试自动系统和走时方位误差等。

总结:
这块美度贝伦赛丽M8605.4.11.8,偏向于正装,表镜蓝宝石双面防炫目,可有效防止强光下问题。盘面简洁大方,放射形太阳纹增加美观度。指针、刻度中规中矩,无夜光设计。ETA2897机芯经典耐用,动显指示便于观察,一目了然。机芯自动陀及夹板边缘打磨日内瓦斜状三角纹,夹板主体打磨鱼鳞纹,加之背透设计,增加了可观赏性。抛去表壳的非一体设计外,不失为是一块性价比很高的腕表。

END

网友:
手持大锤子围观

网友A:
这图上右边的切菜小砧板好像不错

网友:
这特么才叫专业

网友B:
术业有专攻!佩服!

话说手指上那套是“两用”的?

网友:
这个牛B 了,专业且用心,点赞

网友C:
目前本人干不了这个活

楼主:
多大的锤子,怎么收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上右边的切菜小砧板好像不错

干活饿了就可以直接切菜开炒,贼方便。

楼主:
我还停留在边做边学阶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术业有专攻!佩服!

话说手指上那套是“两用”的?

不止两用,可以N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本人干不了这个活

没关系,人生还很漫长,以后也许就可以了

网友D:
我倒是很好奇你有多少把镊子,多少把螺丝刀。。。。

网友E:
里面挺脏的,全是氧化了?

网友:
好表就是不一样,零件都要多些。而且都很做的很精致

网友:
LZ做事就是认真,表盘那么点小污迹都盯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倒是很好奇你有多少把镊子,多少把螺丝刀。。。。

没仔细数过,常用的博格不锈钢防磁有五把,博格铜镊子两把,杜蒙铜镊子五把。还有不常用的,螺丝刀套装每套十支的三套,还有一些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里面挺脏的,全是氧化了?

嗯,氧化痕迹比较严重,毕竟七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