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再飞个线,维修Vivo X5V不能触屏故障

楼主(2019-05-22):
小孩的手机说是不能触摸了。抽个空给他看看什么问题。原来是触摸接口,主板上的内联座出了问题。先看修好的情况,能看出问题吗?

有一只脚断在里面了,所以接触不上。用这个来代替那个断了的脚。

这是断缴的情况。

手边没有放大镜,所以是徒手加肉眼。
第一次焊按情况。

第二次焊接情况。

第三次焊接情况。

太小了看不清,靠感觉焊接完后,有用照片来检查。
测试触摸正常。

就是这货。

装好机,

测试正常。顺便留下个时间戳。

谢谢欣赏!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太小看不清,全凭感觉,真是高手

网友:
可以啊,老铁 烙铁

网友:
孩子想,这次应该要换新手机了,没想到,手机又让你给修好了,想要换新手机吃鸡看来没机会了。。。

网友:
这是高手,这是高手

网友:
精细活,考验眼功手功焊功

网友:
厉害了 这种小东西太考验眼睛和焊功了 我也搞过 结果糊了

网友:
全凭感觉,真是高手

网友A:
请教一下,主板的屏蔽罩是不是都是焊死的?因为手头有部x5m,不能打电话、收发短信了,上网没问题,估计是2g的功放倒了,一直想修一下。

网友:
眼神真好,我有个x5L在吃灰,等你再坏了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主板的屏蔽罩是不是都是焊死的?因为手头有部x5m,不能打电话、收发短信了,上网没问题,估计是2 ...

屏蔽罩可以吹下来

网友:
谢谢分享。。。。。如果飞线不行,就来飞吻。。。。。

网友:
厉害了,但是这个座子能买到吗?

网友:
这是在做显微手术的节奏呀!话说又没动态提醒

网友:
这么小都能看清,好眼力、好手艺

网友:
曾经插拔过?否则怎么会坏的

网友:
厉害,这都可以

网友:
估计是是塑料老化碎了

网友:
不错不错,动手能力超强,那么小的东西黑漆漆的居然给焊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