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Uniscom紫光电子10.1平板MZ63拆解-虚标配置

楼主(2019-05-22):
说是4g+32g,8核处理器,1920*1200分辨率,aida64检测为1g+16g,4核处理器,分辨率1280*800,拆解发现KMKLL000UMB406是mcp集成模块,1g内存和4g闪存,不知道为什么软件没有检测到这个4g内存。图里标签如下,MT6582V是4核处理器,KMKLL000UMB406是1+4内存闪存,BWCTASC21G16G是16g闪存,GSL915 触摸,MT6323GA电源,6627n WIFI+BT+GPS+FM四合一芯片,6166v通话基带,RDA6190E2功放

网友:
和虚标电视盒一个套路啊

网友:
快打315假一赔十啊!

网友:
这是拿山寨手机的套片做的,什么料便宜上什么

网友(2019-09-15):
请问各位大佬有这个固件吗,我给自己亲人买了这个破平板, 恢复出厂的时候,在开机到LOGO 就自动重启了 哭死!

网友A(2021-01-10):
我有这个平板的固件,是自己备份出来的原厂固件K1001_MB_4.2_20181220

网友B(2023-02-11):
引用 网友A:
我有这个平板的固件,是自己备份出来的原厂固件K1001_MB_4.2_20181220

大佬,你备份的K1001_MB_4.2_20181220这个固件能发我一份嘛?邮箱380269996@qq.com

网友(2024-07-23):
引用 网友B:
大佬,你备份的K1001_MB_4.2_20181220这个固件能发我一份嘛?邮箱380269996@qq.com

你好大佬,平板固件找到了吗?这几天也在鼓捣一个平板,板号也是这个,麻烦分享一下固件啊,我的邮箱402182180@qq.com,谢谢了

网友:
虚标参数,是山上的吗?

网友:
最近给孩子上网课准备换一个pad
之前用的还是2015年买的MINI2
看来看去,还是选中了苹果
说真的,能用这么多年,恐怕也只有iPad了
并且,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只有ipad可以控制应用时长 以及安装app
其他安卓 的无论我怎么锁,孩子都能绕开,自己安装app ……
不服不行

网友:
这个牌子的虚标多少年了。。。。。唉 还在公开售卖也没人管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