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2v吸尘器电机如何折下来

楼主(2019-05-22):
这个电机怎么拆下来,想换24v电机

网友:
看看正面是什么样的再说

网友A:
开局一张图剩下全靠猜 我猜要撬开那个缝 然后卸掉扇叶 然后卸两个螺丝 就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局一张图剩下全靠猜 我猜要撬开那个缝 然后卸掉扇叶 然后卸两个螺丝 就下来了 ...

你猜的不错

网友:
嘿嘿 拆机客直觉

网友B:
16v, 18v, 24v 慢慢升压,估计还是可以用

网友:
看正面有没有螺丝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v, 18v, 24v 慢慢升压,估计还是可以用

电源最低电压19.5v,能用但声音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最低电压19.5v,能用但声音较大。

温升不大,就可以继续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