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拓安达人体感应开关 灵敏度不行方向不准。。。

楼主(2019-05-22):
之前网购感应开关,便宜的不敢买,太贵的买不起。 无意听到这个牌子,据说用料和质量不错,有的人用了七八年。于是撸了几个给老家楼梯装上,当时感觉买到了好货心里欣慰。

近日又装一个在门前上下楼梯用,装在门头上面对准下面楼梯平台,我每次调试都没问题,在下一个平台转弯处就亮。但老爸说刚试是行但晚上回家就是不好使,要到门前几个阶梯才亮。

老爸又拆又装换位置折腾差不多10次,他说怎么试都不行,我说他不会调方向。后来发现可能是老爸发热量不够的原因   还有天气热灵敏度下降。

换个2个拓安达的都是这样,其中一个要对着楼上的楼梯,在下面上来才感应到,方向不准?

期间老爸不听劝阻,五金店买回一个声控开关发现不好用,又换回一个感应开关。这个感应开关不能调节的。

最后把这个五金店换回来的感应开关换上去试试,我想应该还是那样吧(我用就能感应到老爸就感应不到),店里买的怎可能比我网购的质量好。

结果出乎意料,不但老爸被感应到了,而且在下一个平台再往下几个阶梯就能感应到了。太灵敏了。

有点摸不着头脑,这用料猛的拓安达感应距离怎么差那么远。 于是跟客服提一下这问题并肯定他们的质量好,结果这没素质的客服只是发了2个“哦”字来回应。让人气愤。

网友A:
这东西自耗电也得带二瓦吧。

网友:
太灵敏也不一定是好事,这个传感器应该是有左右穿越热源时候最灵敏,正面接近不一定灵敏。

网友B:
建议用微波感应开关吧,非常灵敏,感应距离也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自耗电也得带二瓦吧。

那客服说0.3W 我信了。。。

网友:
黄色两个可调电阻调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微波感应开关吧,非常灵敏,感应距离也长

买了几个微波开关,太灵了,也不好,老是亮,车开过带动空气流动也会亮,上下层开灯,也会亮,抗干扰能力不行

网友:
老薑就比你辣。

网友:
现在客服都挺牛逼的 爱答不理 我买个东西一个礼拜不发货也不和我联系 过了一个礼拜我去问 他说北京要21号发货 我说你不发货怎么不和我说下呢 回都不带回我的 然后22号给我发的 还有遇到要教我做人的客服 真牛比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不过我买的是灯座,安装在户外,刚开始是1米多的距离,就跟商家联系了,商家说我安装的高度是2米多,太低了,现在天热,距离就更短了,变成50CM,联系商家,还好商家的态度没有那么差

网友:
安慰一下,我是用得感觉好,才推荐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