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车载设备组一个三串两并18650电池组顺便配一个3S平衡充

楼主(2019-05-22):
没啥技术含量,灌点水哈哈

之前折腾电动车电池组,剩下了一些18650电池,测了一下性能还行。
正好需要给车载12V设备供电,就组一个3串2并的12V电池组吧。
为啥不直接从点烟器取点,别问我。

1:先把电芯补电,配对

2:比划电池组排列和废旧支架利用

把6并10串的支架剪下来,旋转对称后固定6节电池

没问题之后把镍片电极打开,方便插进支架孔

所有的电池都准备好了,开工

3S平衡充选用最便宜的4056小板,正好有库存

夹住电池,给镍片镀锡,镍片可比电池外壳上锡容易多了,一秒钟不到。
电池没有温度,不会增大内阻,建议以后大家拆电池组尽量保存原厂镍片。
毕竟二次点焊设备不是人人都有的,我有点焊机也不高兴点焊它,麻烦~

连接两个电池,并联,保留镍片的另一个优势出来了,不用飞线

这一面焊完了,是不是还可以

另一面就惨了,需要铜带飞线,因为镍带不够长了

找出来一块洞洞板,比划一下,裁开

长度差不多,正好,准备排针固定小板到洞洞板上

固定5pin插座,平衡充输出

三块板子固定完毕,测试欧克

反面飞线不多,4根而已,哈哈

退出4pin排线公头,按红黑分别12V和0V重新排列

插上去完美

需要隔离的供电源,测试欧克

编辑完了,这么简单的玩意折腾了两个小时才焊完,不给力

网友A:
偶就想知道怎么用魅色充电器给电芯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就想知道怎么用魅色充电器给电芯配对!

当然是用容量仪和内阻仪配对,魅色只是补电的,补满后方便电芯并联

网友B:
这要插3个充电器呀,好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要插3个充电器呀,好麻烦

没办法,追求最低成本,不然上均衡保护板比较省事

网友C:
下一步要做个6S以上的平衡充了

网友D:
嗯,平衡充比均衡充要简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一步要做个6S以上的平衡充了

表示再也不想做了。。。好累,工钱够买B6啦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平衡充比均衡充要简单点

主要是平衡充便宜,而且利用手里的库存小板和充电头哈哈哈

网友E:
借贴请教砖家个问题,有没有简单的50V降12V的稳压方案,最简单的。稳压二极管加上三极管可行?主要是给散热风扇供电,不愿意再加一个12V小电源了。
这个样,图

网友F:
专家,我觉得你这个电池组和我的车充很配,要不一百积分包邮如何。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借贴请教砖家个问题,有没有简单的50V降12V的稳压方案,最简单的。稳压二极管加上三极管可行?主要是给散热 ...

@qrut,qruthttps://www.mydigit.cn/home.php?mod=space&uidhttps://www.mydigit.cn/home.php?mod=space&uid=2100349=2100349这个只能找专家帮忙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专家,我觉得你这个电池组和我的车充很配,要不一百积分包邮如何。哈哈

哦?这样也可以吗哈哈哈,功率不够啊,才12v*4A,达不到65W功率如何是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哦?这样也可以吗哈哈哈,功率不够啊,才12v*4A,达不到65W功率如何是好

不给就算了,说什么功率不够。65瓦是用C口输出给笔记本电脑充电用的,其它的协议输出不超过30伏的,刚刚好够的。要不你电池还有多,帮我也做一个,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给就算了,说什么功率不够。65瓦是用C口输出给笔记本电脑充电用的,其它的协议输出不超过30伏的,刚刚 ...

那好吧,做一个哈哈哈哈

网友G:
活干的不错,够整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活干的不错,够整洁!

谢谢捧场,哈哈,瞎折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