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惠普瘦客户机系统引导问题

楼主(2019-05-22):
机子是惠普瘦客户机t730
原机带16g闪迪装了32位win10(原盘自带惠普客户机系统,已重新分区)
启动后显示图片内容,按f9选择硬盘启动还是这样
只能用过大白菜pe(尝试从本地硬盘启动)引导才能正常启动进入系统。

网友:
应该是系统引导出了问题。

网友:
看上去是Linux的系统的启动引导,非Windows系统的启动,用工具恢复下

网友:
修复引导呗,大不了重建引导,既然能进系统肯定是引导参数有问题,bootice重建下就行了

网友:
硬盘  重建引导,原机应该是GRUB引导。

网友:
grub 的引导  fdisk /mbr  或者用diskgenius   BOOTICE  重建一下主引导记录就好, 简单来说就是对 16G 重建引导

网友:
已经grub引导了,但可能分区顺序或者什么问题导致卡住了,有可能是引导激活工具的问题,尝试别的激活方法试试。

楼主:
问题解决,按照5楼操作,谢谢

网友:
我公司的清华同方的瘦客户,bios可能锁住了,不能安装win7、win10,然后不支持3.5的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