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51单片机时钟换大数码管思路

楼主(2019-05-22):
手上有一片马家买的数码管时钟,0.4寸共阳型数码管,单片机W79E2051

具有时钟、闹钟、计数、倒计时、倒计时和秒表功能。
前段时间得到一块坏的万年历电路板,症状是开始时闪烁,后来显示时间的几位数码管有缺笔画,拆开后发现电容怀孕,替换电容后居然完全没显示了。后来也没再修理。

用万用表检测过,各个数码管都正常。
现在想把单片机的数码管拆掉,把万年历的下面年月日、星期等小数码管部分的电路板裁剪掉,把上面的大数码管(应该是6寸的,我把外壳卸掉了)与单片机时钟连接,改成大数显的时钟。
但是万年历的数码管是6个1位的,需要把数码管重组成3片2位数码管,打算把原有板子上的线全部挂掉后重新飞线。

现在想问的是:
1、原数码时钟的0.4寸数码管,内部应该是每画一个LED,现在用大的数码管,每画是2个LED串联,用飞线试过,倒是能点亮大数码管,但是亮度较暗,在单片机那块板子上怎么改动能带起大数码管?是改动下面的7颗9012还是改右侧的并排7颗电阻?店家那会介绍的时候说改动这7颗电阻可以调整数码管的亮度。
2、数码时钟不带断电记忆功能(就是没有备用电池),想把万年历上的电池座加上去,省去每次断电重新调时的麻烦,这块备用电池怎么加?

网友A:
不改电阻就得提高大板子上led的电压,用不同的电压供电或者变压给小板子供电,小板子5v的吗?

网友B:
弄个4吋玩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改电阻就得提高大板子上led的电压,用不同的电压供电或者变压给小板子供电,小板子5v的吗? ...

电源是6--12伏都可以,小板上有一颗7805。试过调低电压,数码管变暗,调高亮度有些许增加,但不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个4吋玩一下呗

手里没有4寸的

网友:
试试将每个笔画的2个串联led改为并联试试看